mwc超声波连接导航板

楼主(2015-02-05):
请问一下mwc超声波连接CRIUS导航板 是怎麽连接 导航板上有超声波插口 插口上是trig echo vcc gnd 超声波上都是trig echo vcc gnd
那超声波插导航板是trig>trig echo>echo或是trig>echo echo>trig???? 我得超声波是15元那种

网友A:
我一直想知道超声波干嘛用~自动避障吗?学习~~~~~

网友B:
昨天正好在玩这块板和超声模块,玩通了。
trig>trig echo>echo

另:恕我直言,如果你连这个都分不清的话,要调通是很难的。MWC2.3原程序里没有用超声模块来定高的代码,所以,这个模块要用上的话,还需要改代码,比较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想知道超声波干嘛用~自动避障吗?学习~~~~~

3米高度以下的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正好在玩这块板和超声模块,玩通了。
trig>trig echo>echo

谢谢你得回复 原来这样得 我是个新手 很想帮我得飞机加上声纳 你昨天玩通啦 可以教教我吗?? 我真得很想试试加上超声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得回复 原来这样得 我是个新手 很想帮我得飞机加上声纳 你昨天玩通啦 可以教教我吗?? 我真得很想 ...

我是按照一个网友(飞天猪)的方法改的,通是通了,但觉得修改代码多了点。今天想简化一点,发现有些代码不用改,有些代码还改错了,等我测试稳定后发个帖,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一个网友(飞天猪)的方法改的,通是通了,但觉得修改代码多了点。今天想简化一点,发现有些代码 ...

马一个。。我手上好想有一套可以接超声波的代码。。但是导航板还没到还没测试呢

网友:
正在搞这部分。导航版明天到。一起研究

网友:
我新写了一个帖子,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4228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