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250 穿越CC3D带OSD视频

楼主(2015-02-05):
看很少人发FPV带OSD的DVR视频,我就发一段戴着视频眼镜现场真实感的(发现youku转码率惨不忍睹,大家就勉强看看了),真正的视频实在差太远了。

网友:
沙发 舒服  看看osd的效果

网友:
视频怎么没放完

网友:
有干扰哦

网友A:
什么组合 可以说说吗

网友:
干扰很少,我的很严重还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组合 可以说说吗

和我的一样,是MINIOSD接CC3D。

网友C:
楼主自己焊接的电阻吗?

楼主:
SD卡录满了。

楼主:
飞到我后面就干扰,因为天线被头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焊接的电阻吗?

不用,TB上卖的KV Team Mod版本的已有两组分压电阻支持3S-4S,随便接一组,不过自己要改引脚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D:
新人求问CC3D控的高度怎么控制的呀,楼主高度控制的真好

网友E:
听声音感觉是5寸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是MINIOSD接CC3D。

MINIOSD...有TB地址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NIOSD...有TB地址吗?谢谢!

贴子里不便于发链接,我是在大力电子店铺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人求问CC3D控的高度怎么控制的呀,楼主高度控制的真好

多多练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声音感觉是5寸奖

就是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NIOSD...有TB地址吗?谢谢!

MinimOSD w KV Team Mod v1.0

网友:
羡慕啊。想搞穿越机,但不知道如何入手。。。求教。收一套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多练习就可以了。

楼主设置油门曲线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设置油门曲线吗请问?

没有。

网友G(2015-03-19):
怎么不干脆再加个g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干脆再加个gps?

只是飞短距离,机架很轻,省个重量,暂时没有必要

网友H:
minimOSD还需要改装吗?飞控是不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H:
minimOSD还需要改装吗?飞控是不是CC3D?

CC3D飞控,参数设置适合FPV,用心调试到自己要的手感就可以了。minimosd要刷minoposd固件,电压值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H: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参数设置适合FPV,用心调试到自己要的手感就可以了。minimosd要刷minoposd固件,电压值调试比 ...

我看过一个CC3D用mininOSD的帖子,上面说还要加电阻在miniOSD上面,你做过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过一个CC3D用mininOSD的帖子,上面说还要加电阻在miniOSD上面,你做过改动吗?

不需要的,现在在TB卖的都是这种已经带两组电压输入引脚。一个电压输入引脚已经有两个分压的电阻,只要在代码定义你接入电池电压输入引脚值就可以了。

网友I:
多谢分享,正发愁在minimosd 芯片上如何焊线呢

网友:
感谢分享,正愁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分享,正发愁在minimosd 芯片上如何焊线呢

图示所画的接线,已经是电路板的接好的,不需要再依图焊接。

网友J:
正想加图传呢?裸飞了几天了,麻烦楼主说下图传配置,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想加图传呢?裸飞了几天了,麻烦楼主说下图传配置,感谢

Runcam 600TVL Super Had II CCD摄像头,TS5823 200mW发射机,肥鲨DOM视频眼镜,肥鲨四叶天线,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Runcam 600TVL Super Had II CCD摄像头,TS5823 200mW发射机,肥鲨DOM视频眼镜,肥鲨四叶天线,效果很好{: ...

哦,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Runcam 600TVL Super Had II CCD摄像头,TS5823 200mW发射机,肥鲨DOM视频眼镜,肥鲨四叶天线,效果很好{: ...

没有搜到您说的这款摄像头,有短点,准确点的关键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搜到您说的这款摄像头,有短点,准确点的关键字么?

TB没有的哦,securitycamera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