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5-02-05):
各位大神,小弟这边没有人玩航模,但我有玩伟力911的经历。打算入固定翼飞机,但在遥控器选择上犯了难。不知天地飞6,富斯i6 .富斯ctb6. 富斯T6.  这4款:1遥控器寿命,2做工,3那款较适合入门???
            若天天至少30分钟玩模拟器,对遥控器伤害大吗?求教

网友:
D10,一控在手,舍我其谁

网友:
X9D~~不解释···玩明白了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称之为神控了

网友:
涓婃墜鐢ㄥぉ鍦伴6a瓒崇煟锛屾兂鍗囩骇鏃惰繖涓氨妯℃嫙涓撶敤

网友:
frsky或者d10

楼主:
天天玩模拟器,遥控器受得了吗

楼主:
为何都在说d10

网友A:
你这几个里面就选 i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几个里面就选 i6吧。

每天都玩模拟器的话对遥控器影响大吗

网友A:
有模拟功能的控玩模拟的时候高频头不工作的,你这个摇杆带轴承更没问题了。跟卖家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拟功能的控玩模拟的时候高频头不工作的,你这个摇杆带轴承更没问题了。跟卖家确认一下。

明白谢了

网友:
还是单独买模拟遥控好些,用好控玩模拟,会磨损手柄下的电位器,这是不合算的。好控的电位器因使用过多,还是有损坏的(虽然不多见)。

网友B:
如果你练模拟器把控都练坏了,恭喜你,你的技术进步比控值钱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练模拟器把控都练坏了,恭喜你,你的技术进步比控值钱的多

高手,明白

网友:
多听听,再看看

网友:
也想入手D10白版,就是不会装模拟,哪个前辈赐教,江苏,盐城的最好,以后当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