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D10和nazalite的接线与调试,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2-05):
以前用的是天7控,设置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很容易上手。

现在想换D10控,不知道兼容上会不会出问题。

而且看了相关帖子,好像D10是双向接收,挺麻烦的好像。

新手,求照顾。

网友:
网上有视频教程,沙发被占

网友A:
一定要把ID固定了

网友:
这个控貌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把ID固定了

ID是什么???

网友B:
id固定,不然失联就炸,还有失控保护设置好。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买的时候有光盘

网友:
设置比较容易,可以看教程,我就是这样的配置,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固定,不然失联就炸,还有失控保护设置好。

能不能说下失控保护设置呢!

网友:
手册上有.好好看遥控手册和飞控说明书

网友C:
顺便说一下,D10控和N-lite 通过混控方式可以设置一键返航,不需要关机即可实现一键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D10控和N-lite 通过混控方式可以设置一键返航,不需要关机即可实现一键返航。

我用的也是D10,但是失控保护和一键导航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D10控和N-lite 通过混控方式可以设置一键返航,不需要关机即可实现一键返航。

可否透露下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透露下方法!~

在忙着赶一个项目报告,等空了,写一个具体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忙着赶一个项目报告,等空了,写一个具体的步骤。

兄弟,啥时候抽空写一下,我也用的D10控和naza lite

先谢谢了!

网友D(2015-03-22):
我也想看看教程不知道在哪里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看看教程不知道在哪里找

我已经弄好了!教程我也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弄好了!教程我也找到了!

给个教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教程吧谢谢

你上优酷,然后查找用户名zwdxbb他里面的教程都很有帮助!下面是NAZA对华科尔的使用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弄好了!教程我也找到了!

感谢啊

网友:
弄好了要是有胆子试试看有没有用!!,只是视屏里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时候有两个数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