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单云台调试问题 大神请进 标题要长!!!!!!!!!!!!!!!!!!!!!!

楼主(2015-02-06):
捣鼓了一晚上 终于能稳住了  测试晃来晃去发现了个问题
大仰角的时候横滚轴会抽抽
难道是功率不够?已经200了   电机都明显发热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机械调平了吗?

楼主:
电机顿挫感太强 勉强调平了

网友:
据说8位的板子大角度就会抖,和功率无关

网友:
横滚p值低了俯仰p高了那么大电机磁极就十四

网友:
基础就是配重必须平衡~觉得你这D值是不是也太大了,P大D小才好

网友:
LZ用的是32位的板子吗?

网友(2015-12-08):
电机多大的?  这功率也放的忒大了吧 ,另外,功率右边的力矩辅助数值也要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