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攻略】猛犬车长们 你们的犬还随便掉履带吗?不妨看看我的改造方法吧!

楼主(2015-02-06):
猛犬!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越野之王!但掉履带的弊病众所周知!
如果玩一部坦克不能随意转向 高速行驶时候必须讲究操控手法 随时害怕掉履带 那就实在憋趣!所以忍无可忍之下购入工具,加以改造!
而履带是怎样掉出来的呢?相信大家的大部分猛犬坦克只要在摩擦力大的路面行驶
操控它高速掉头持续转向的时候 就会掉出与转向的方向同一边的履带(即向右掉头 就掉右边履带 向左掉头就掉左边履带)

故障原因:
有两个方面(路轮/履带)
1.【路轮】路轮精度不够 当坦克掉头时候 此时地面摩擦力会大于路轮与履带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会把履带横向的向外带离路轮的履带卡槽
造成履带向外脱出路轮卡槽 这样履带的咬合孔自然就不能对准驱动轮齿,
履带就会被驱动轮齿顶出来,这履带就开始脱开了,最后就掉履带了。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路轮固定在螺丝上的左右间隙过大造成的

2.【履带】履带太松(太松原因详见本帖30楼的回复)

解决办法:
从三个地方改善(路轮/履带/卡齿器)

1.【路轮】精度改进
只要保证最后送履带给驱动轮的两个路轮传送履带给驱动轮的时候
能对准驱动轮咬合孔进行咬合 就保证不会掉履带了
所以我使用轴承加以改造 让路轮锁在螺丝上的左右间隙变小,
这个左右间隙指的是路轮在摇臂上的横向左右移动旷量,以及摇臂在车体上的横向左右移动旷量。
车头的前三个路轮可以只加轴承,保证顺滑免维护就行了。
关键是改造靠近驱动轮的最后两个路轮间隙,车体两边共四个路轮,让它们四个一点都不外趴。
并磨掉车体摇臂螺丝垫高部位,让路轮更贴近车体 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住履带传送的左右旷量 ,牵制住履带。
让坦克转向时候的横向作用力不容易把履带带离车体 导致咬合不准确而掉履带。

2.【履带】太松的改进办法(详见本帖30楼和34楼的回复)
3.【卡齿器】加装自制防脱履带卡齿器升级件模板(详见本帖28楼的回复)

入手猛犬刚一个多月 ,这种改法,简单易懂,立竿见影!
只要动动外壳手术,不需打开车体盖板,精度容易掌握,比较适合新手和懒人改装。
在此谢过丁凯和各位大神的诸多建议 如有不足之处 请大胆谏言!非常感谢!

改造后不掉带测试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659&page=1&extra=#pid15356886

试驾结果是:闭着眼睛 乱拉油门 乱甩方向 草地乱跑 都不会掉履带了

网友A:
我直接把避震弹簧,拉长再装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避震弹簧,拉长再装回去就好了

真简单···呵呵

网友B:
呵呵……我怎么看见洗衣板了。
帖子有心思,赞一个!路轮都是另淘新的?
你猛犬的颜色比较好看,我的是橄榄绿……

网友:
路轮还有外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怎么看见洗衣板了。
帖子有心思,赞一个!路轮都是另淘新的?
你猛犬的颜色比较好看, ...

路轮都是原配直接改造的,外趴的问题,除了车尾最后两个摇臂螺丝柱减小左右旷量后没有外趴以外,其他没改的还是会外趴,不过金属摇臂已经能抵消掉一部分会外趴的弹性,还是比原装的时候要好点,这外趴就外趴吧,懒得再多改动了,我其实不忌讳有多大的外趴,我比较忌讳路轮顺滑度,而加轴承就是为了能跑长路后路轮螺丝孔免上油维护,外趴不太夸张,不影响履带传送就行了,因为履带走前三个轮时候再怎么歪来扭去,到最后一样要被后面两个路轮履直了,乖乖的送进驱动轮里,所以谅它再大能耐,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怎么看见洗衣板了。
帖子有心思,赞一个!路轮都是另淘新的?
你猛犬的颜色比较好看, ...

颜色方面看来恒龙有进步啊!老款新面貌!

网友C:
楼主还在床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床上玩。。。。

摆摆样子,拍照而已,哈哈

网友D:
我的是老款式,换金属的以后都没有掉过. 不过,楼主是动手帖,必须顶赞一个!

另外,亮点是搓衣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老款式,换金属的以后都没有掉过. 不过,楼主是动手帖,必须顶赞一个!

另外,亮点是搓衣板!!

这么神奇!高速全油门下跑草地的任何转弯都不会掉履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神奇!高速全油门下跑草地的任何转弯都不会掉履带吗?

呵呵,我的确实没有掉过,不过我可没有象大哥你闭着眼睛狂CAO。我不属于暴躁型的,哈哈!

带着我的俘获版323号给你拜个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的确实没有掉过,不过我可没有象大哥你闭着眼睛狂CAO。我不属于暴躁型的,哈哈!

带着我的 ...

你的坦克真漂亮,还加了履带挡板,身披重甲的感觉很有厚重感,我以前玩遥控车的,所以比较爱爆操,所以两年前手头的虎式的越野能力浇灭了我对坦克的热情。前段时间拿虎式出来慢爬,竟然2年不动,在外落灰尘都没坏。就想着看看最早跟虎式纠结过购入问题的猛犬,越野能力到底是不是别人说的那么神。入手后真的挺好玩的,不怎么挑路,适合我爆操的玩法,就是拿来纯越野的。接着原本的钢波塑料虎式也升级了金属履带驱动轮,重新燃起我对坦克的激情,正好玩了两年遥控车后,对遥控模型比较了解,比较有一定的动手改装能力了,才没有后顾之忧的入了这需要各种改装修整的恒龙。这猛犬在草地上高速急转弯掉头还是会掉履带的,两年前看这坛子里的各位大神改造,那是迟迟下不了手的,没胆量,怕搞砸了,呵呵

网友D:
哥们,咱们玩的就是折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轮都是原配直接改造的,外趴的问题,除了车尾最后两个摇臂螺丝柱减小左右旷量后没有外趴以外,其他没改 ...

路轮中间的小盖子是否直接切割开孔?好工整!
M3 X 20 MM 螺丝是十字还是内六角?貌似看见两种规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们,咱们玩的就是折腾啊!

你的俘获版M41真令我心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俘获版M41真令我心动!

今天中午把猛犬开出去,在草地上和水泥地上狂彪了一个小时左右,草到发动机位置上面的塑料板都有点发热了。。。。  结果是:没有掉履带!(我的是黑皮钢波,速度比原车的快)。

只不过,发现履带侧挂的护甲好象**的不太好看,准备改成整体一块的试试看看。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中午把猛犬开出去,在草地上和水泥地上狂彪了一个小时左右,草到发动机位置上面的塑料板都 ...

狂……狂飙?!!

网友:
越野视频,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轮中间的小盖子是否直接切割开孔?好工整!
M3 X 20 MM 螺丝是十字还是内六角?貌似看见两种 ...

路轮中间的小盖子是指哪个呀?我开孔都直接目测加上手感 搞定 感觉不歪就打通了··哈哈
M3螺丝用的是内六角的不锈钢螺丝 如果你可以用梅花口的不锈钢螺丝会更好 这种小螺丝一上螺丝胶 想要拆下来
需要很大的劲 如果内六角工具用的不好的材质 会滑牙的 很蛋疼的~~上了螺丝胶后 一定要注意螺丝不要滑牙
我已经买了螺丝胶的解胶剂 希望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轮中间的小盖子是指哪个呀?我开孔都直接目测加上手感 搞定 感觉不歪就打通了··哈哈
M3螺丝用的是内 ...

我指的是负重轮,中间那个小盖(如图),出厂配套都已封死,你是怎么切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负重轮,中间那个小盖(如图),出厂配套都已封死,你是怎么切割?

新出的早就是的分开的了

楼主改了之后弱点转移到把摇臂固定到车体上那个部分了,等楼主测试看看耐久度如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新出的早就是的分开的了

原来这样,恒龙真令人无语……

网友B:
期待LZ的测试视频。

网友F:
我是把彈簧改強化的再加上卡齒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恒龙真令人无语……

哪怕封死·· 用解胶剂一上 尖口钳子钳住 左右扭动一拔也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彈簧改強化的再加上卡齒器

恩··没错 履带太松也是掉履带的原因 一个是加卡齿器 一个还要加强最后一个路轮的避震弹性 那个路轮受压迫后 会让传送出去的履带变松 加上转向时候履带被扯着向外 这咬合孔只要一点点对不上 就有被顶出来的机会 我捏了避震弹性后发现 最后一个路轮的弹性是最弱的 加上猛犬的后驱动力 重心靠后 加剧了此轮避震的负荷 甚至在路不平时候被正好顶起 整条履带就更加的松了· 我怀疑履带松主要是这个轮子避震太软造成的 第一个路轮的避震一直都负荷较小 最后一个负荷是最大的 也最弱  一定要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LZ的测试视频。

晚上用EVA泡沫材料做了这个卡齿器 早上试验下效果不错 可以的话 直接金属加工一个出来 更耐久
而且还把最后两个路轮减震弹簧拉长了 增大弹性(关于路轮弹性的重要性 请看我30楼和34楼给另一些兄弟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没错 履带太松也是掉履带的原因 一个是加卡齿器 一个还要加强最后一个路轮的避震弹性 那个路轮受压 ...

沒錯 應該是猛犬的都這個問題

這是我的卡齒器是強化塑膠的

這是我的卡齒器是強化塑膠的

裝上強化彈簧後 後輪就撐起來了

裝上強化彈簧後 後輪就撐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錯 應該是猛犬的都這個問題

你用的强化弹簧是这款吗?http://127.0.0.1:4454/auth/418CF6E87A4742939F8111DA20661871?uid=cntaobaobangbangop&defaulturl=http%3a%2f%2fitem.taobao.com%2fitem.htm%3fid%3d8090372734
猛犬都是这个问题 原因就是动力设备太重了 都集中在屁股那边
会把避震行程压得太短 甚至坦克起步太快时候 会有明显抬头现象
证明后屁股的重量大到已经可以在停车时候都压缩了避震行程的地步
高速前进行驶时候 自然产生的推背效应 更加大了 后面避震的负荷
避震更加的被压缩着行程在行驶 履带自然撑不紧了
再加上越野时候 轮子被顶起 要想让履带紧 更无法实现
所以我把最后两个路轮的避震弹簧都拆出来拉长了一下 再装回去
在没有强化弹簧的情况下 强化同边这最后两个路轮的避震弹性 也可以顶得上装强化弹簧后单个避震弹性
但就是耐不耐久的问题罢了 不过弹性也不能过大 过大不仅越野时候悬挂姿态不够好看
而且对避震内的那个内扣卡头会造成不小的压力 容易断 避震就会脱出来变两半了
并且依靠同边履带的最后两个路轮的弹性,不仅仅为了弹力可以同时用力,
而且可以在它们不同步避震收缩时候 依然保证有一个路轮可以撑起履带
我的猛犬改完后 屁股也被撑起来了 猛推油门爆起步时候 不会再有抬头现象 这样才能保证履带给撑得稍微够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强化弹簧是这款吗?http://127.0.0.1:4454/auth/418CF6E87A4742939F8111DA20661871?uid=cntaobaoba ...

樓主您的連結無法看 我給你我買的 http://tw.taobao.com/item/809037 ... amp;_u=81koohvj9146 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您的連結無法看 我給你我買的 http://tw.taobao.com/item/8090372734.htm?fromSite=main&spm=a1z09.1 ...

没错 我看的也是这个 我已经买好了 以后留着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避震弹簧,拉长再装回去就好了

那只是为了达到撑紧履带的目的 但掉履带的原因 需要多管齐下才能彻底解决
从三个方面入手:
1.【履带】  撑紧履带 增大路轮避震弹簧弹性就可以轻松实现目的(因为履带太松所以容易脱出驱动轮 相信大家对这点非常好理解)
2.【路轮】  改善固定路轮螺丝的精度 减小路轮在螺丝上左右横向移动的旷量 让履带上咬合孔的传送能准确送给驱动轮咬合齿进行咬合
3.【卡齿器】增加驱动轮卡齿器 进一步防止履带脱开 由于没有现成的升级件可以升级 完全需要自己制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是把彈簧改強化的再加上卡齒器

请问你的卡齿器是自制的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怕封死·· 用解胶剂一上 尖口钳子钳住 左右扭动一拔也会出来·

哈!我没用解胶剂,而是打算把多余的一组路轮小盖切掉。
要仿真又要解决掉履带的毛病……鱼与熊掌,难以抉择啊~
干脆切掉路轮小盖,露出螺丝头,以后维护也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没用解胶剂,而是打算把多余的一组路轮小盖切掉。
要仿真又要解决掉履带的毛病……鱼与熊掌,难以 ...

你直接切掉!然后花20元 邮费10元 重新买路轮 20元的10个路轮 那小盖子也包含在里面的
这小盖子现在塞在洞里还很紧实呢
·恒龙工程师这回真的有脑子了 呵呵
履带毛病直到今天总算研究出来了
履带走多了被拉长导致太松
然后路轮精度改善
还有需要卡齿器的结构加以巩固履带旷量
而且我这个泡沫材料的卡齿器 暂时还没有发现效果不好 不结实的问题
如果磨损都不大的话 金属卡齿器真的可以省心不做了
用这个泡沫材料成本还超级低
而且最重要的是泡沫材料很轻
不会再给重量负荷超级大的屁股 继续添加重量
猛犬的屁股能轻一点就是一点
因为需要让后面几个避震尽量没有行程收缩
达到撑住履带的效果

现在真真正正的 闭着眼睛 大幅度狂甩转向 都不会掉履带了
包括在草地上全油门的信地回旋无限圈 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直接切掉!然后花20元 邮费10元 重新买路轮 20元的10个路轮 那小盖子也包含在里面的
这小盖子现在塞 ...

我先试着改,有必要的话才进新的全套路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试着改,有必要的话才进新的全套路轮。

好啊·· 改了之后 玩猛犬的那种不自由不能乱走的心理阴霾 瞬间消除了
这猛犬底盘还被某宝一些智能机器人店铺 作为底盘机器人使用
只有这样改好后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人底盘
此前我看到这种宝贝放在网上卖 心里想这样容易掉履带的底盘 还做什么机器人底盘啊!笑死人了
执行个任务 需要人陪同在场 不断的扳好履带才能继续走 还智能个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卡齿器是自制的或……?

買店家現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出的早就是的分开的了

摇臂螺丝锁车体上的耐用性 你不用担心 现在我的猛犬几乎都是爆操烂路 还是冬天黄土疙瘩路 又烂又硬 对摇臂的冲击力不小 都没有问题
我估计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会产生你担心的问题
就是这部坦克在高速情况下 飞坡后落地 而且每个轮子还不能均衡的落平地 导致有的摇臂受到更大的冲击 可能就会崩裂螺丝口
但就恒龙的有刷蜗牛动力 怎么可能飞坡 哪怕无刷双流驱动的豹二 高速过坡时候 也只不过翘个头起来 就直接落地了 根本不可能飞起来的
强度你不用担心 使劲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摇臂螺丝锁车体上的耐用性 你不用担心 现在我的猛犬几乎都是爆操烂路 还是冬天黄土疙瘩路 又烂又硬 对摇 ...

呵呵……我的坦克无法飞坡落地,我不担心。

网友G:
兄弟,哪里有卖这个卡齿器?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坦克无法飞坡落地,我不担心。

无刷的都没办法,我们有刷的更不怕,哈哈

网友:
同问。哪里有卖这个卡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哪里有卖这个卡齿器?能否给个链接?

在台灣買的喔

楼主:
麻烦兄弟把这个卡齿器的厚度量一下吧,就是想知道套进去驱动轮后,履带卡槽是位于驱动轮里的哪个精确位置,我们准备自己加工

网友B:
在台灣這個強化塑膠的配件叫什麼名?應該和內地不同叫法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台灣這個強化塑膠的配件叫什麼名?應該和內地不同叫法吧?

 這是台灣露天的連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020714798 名稱是
M41A3金屬驅動輪專用內引導輪  這個卡齒器是一定要換金屬驅動輪 才可以用喔 原裝塑料的是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是台灣露天的連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020714798 名稱是
M41A3金屬驅動輪專 ...

謝謝V大了!

楼主:
我打开台湾卡齿器的链接 看到这卡齿器竟然有白色的 那么可以肯定 这白色的就是尼龙材料 而黑色也可能是尼龙材料 市面上是有黑色尼龙卖的
如果是塑料 哪怕强化塑料 还是不耐磨的 比如很强悍的ABS工程塑料 很强啦 可是耐磨吗?根本不行 只有尼龙才行 尼龙怕撞击 怕油会加速老
它主要就是拿来耐磨 并自润用途的 我猜测就是尼龙做的

你仔细看这宝贝介绍 我说到的这个卡齿器的使用必须配合较紧的履带 这里也说到了
还有卡齿器会发生故障的原因 这里也说到了 也就是我私信你消息里说到的那样
M41A3專用改裝件
該套件可與塑膠履帶或金屬履帶使用.無須修改.可直接安裝於金屬驅動輪內.耐水耐磨.工業塑料車製
大幅將低落練機率.崎嶇地形一就不為影響.原裝車有75%脫落機率.可降低脫輪機率到30~25%
原廠設下履帶必須常保持一定緊度.以避免脫輪.但玩久便開始出現履帶張力疲乏.變長變鬆.此車並無張力調整設定機構.為一只能減少履帶數量.必出現減一塊太緊.加一塊太鬆的窘境.
安裝此套件可以.忽視履帶張力問題.即使履帶處於鬆的狀態下一就可以行駛於任何路面.我的測試車是塑膠履帶.金屬驅動輪.在履帶整條是鬆的情況下做試車.都ok.也有更換金屬履帶做測試.情況更穩定.金屬重.光是重量就可以壓下不少不安定因素
圖2跟3白色為識別用.實物是黑色的.一車分為2顆.耗損比原廠塑膠履帶材質要耐磨耗(配合金屬履帶).塑膠履帶時耗損還好.
有疑問可以聯繫我.或是用問與答
或點關於我
道路測試:一般路面與爛泥巴.碎礫石路面皆有測試過.已下皆為未按裝時會出現的情況
一般路面:含水泥地或柏油路面.水平路面有時全油門360會有履帶脫離.
爛泥巴:因履帶導齒,驅動輪齒孔被爛泥包覆.無法準確尋著陸輪中間的溝槽前進.造成脫離.
碎礫石:履帶壓到碎石時.造成高低落差太大時.導齒會從陸輪中的溝槽中被撐出來.
溪床細沙:在細沙中做360時.常因履帶會側向推擠細沙.累積到一定厚度履帶反被細沙反推擠.區動輪齒無法對準履帶齒孔.導致單邊會有脫離現象.

网友:
他還有做一個金屬卡齒器 但是太貴了 所以我沒買 人民幣約12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开台湾卡齿器的链接 看到这卡齿器竟然有白色的 那么可以肯定 这白色的就是尼龙材料 而黑色也可能是尼 ...

这个看了,如你所言!是否尼龙……只看图很难确认。其实商家都开模了,为何不干脆做好点,真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了,如你所言!是否尼龙……只看图很难确认。其实商家都开模了,为何不干脆做好点,真不明白……
...

因为他们脑容量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他们脑容量小些····

呵呵……觉得十不离九是考量成本问题。

网友H:
顶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DIY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DIY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

网友(2015-06-10):
楼主是动手帖,必须顶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