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7遥控器

楼主(2015-02-06):
DT7
遥控器
用在其他品牌品牌的电调上如何设置电调油门中位,我现在是把飞控和遥控器本身都已经校准了,就是不知道如何校准电调本身和遥控器的油门形成。现在飞行的时候油门回中后,飞机还是会往上飞,需要手动把油门往下打一点。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用的是DJI 最便宜那个飞控-M 姿态模式飞行的时候 飞机如果在下降的时候突然让控油门回中,飞机会出现上下浮动的情况,请问是不是上下感度过高还是说是因为电调油门形成没设的原因。以前用天7 没这种情况。

网友A:
你是说校准油门行程?可能需要单独找一个sbus转pwm的模块吧
应该是感度问题吧

网友B:
推荐搭配dji电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