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PM飞控支持V尾么? 大家飞V尾都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5-02-06):
从论坛里面找到了一个V尾的图纸,500轴距的,手里面只有剩余的APM和lite了,不知道APM能不能支持V尾?用X模式飞吗? 大家V尾都用什么飞控?

网友A:
真个还真不知道,帮顶等大神

楼主:
问清楚了,X模式或者H模式都可以、

楼主:
但是最好用H模式飞,异形模式也可以飞,仅仅是可以飞而已。

网友B:
哥们要不,v500的机架
我这闲置了

网友C:
支持,可在MP的机架类型中选择'V Tail'(下一版本(1.3.20)的MP将显示为“V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要不,v500的机架
我这闲置了
自己画的图纸,665轴距的的V尾,500轴距太小啦,放不下3508和1355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们要不,v500的机架
我这闲置了
上个图看看

网友D:
我用KK2.1,有专用v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