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的gpro陀螺仪与华科尔接收机怎么连线

楼主(2015-02-06):
500L装好了,遇到问题了,GPRO陀螺仪怎么跟华科尔接收机连线!
明书上GAIN,PIT和GOV对应接到接收机哪里?还有电调接哪里?

楼主:
补上接收机图:

网友A:
gain感度通道,花科尔默认是aux2,也就是7通道
pit螺距通道,花科尔是aux1,6通道
gov应该是定速感度通道,这个电直升机用不到,但是亚拓的是通过这个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in感度通道,花科尔默认是aux2,也就是7通道
pit螺距通道,花科尔是aux1,6通道
gov应该是定速感度通道 ...

嗯,电调接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电调接哪里?

THRO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O油门通道

嗯,知道了,谢了。

网友B:
GPRO batt out 接RX802 batt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O batt out 接RX802 batt

嗯,搞定了!

网友C:
新手上500、,勇气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上500、,勇气可嘉!,

哈哈,之前飞的120小鸡,看见亚拓搞活动,也纠结了好久,终于决定上500!不是越大越好飞吗?

网友D:
我也想上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上500

赶紧上,趁现在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