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配4轴走了很多弯路,大家报下自己的配置和续航。方便新人。

楼主(2015-02-06):
机架:
电机:           kv
电池:  s          毫安        c
浆:
挂载:
起飞重量:
续航:

网友A:
机架:DJI330
电池: 3 s   2200  毫安    25    c
浆:   7寸三叶
挂载:无
起飞重量:872
续航:15分钟

网友B:
机架:FY650
电池: 6 s   5200  毫安    25    c
浆:   1555寸
挂载:狗 云台
起飞重量:3000
续航:20分钟

网友:
机架:dji F450
电池:  4s          5000毫安        20c
浆: 1047
挂载:2D云台 山狗
起飞重量:1688
续航:14分钟

网友:
机架:S500
电池:  3s          4200mAh(有一点虚标)        30c
浆:   1038
挂载:云台还没到,裸飞
起飞重量:1.5kg
续航:15min

网友C:
机架:f550
电池:  3s          2200mAh        30c
浆:   9443
挂载:无
起飞重量:1.8kg
续航:7min

网友:
没电机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架:f550
电池:  3s          2200mAh        30c
浆:   9443

1.8kg还能7分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kg还能7分钟。厉害

咦,打错了,是1.5kg

网友:
电池: 6 s          毫安    10000     4108 380KV
浆:   1555
挂载:飞越2D 山狗图传 OSD
起飞重量:3.15
续航:悬停32min  航线25min/

网友E:
机架:H4 680
电池:  4s 10000毫安时        25c
浆:   1455
挂载:鹰眼
起飞重量:3kg
续航:25min

机架:异形八轴700
电池:  6s          10000毫安        25c
浆:   1655
挂载:鹰眼
起飞重量:4.85kg
续航:18min

机架:x8 900
电池:  6s          10000毫安       25 c
浆:   1855
挂载:鹰眼
起飞重量:6kg左右
续航:未测试

网友F:
穿越四轴算吗。。。
机架:QAV250
电池:  3s          1500毫安        25c
浆:   5030
挂载:行车记录仪
起飞重量:550g
续航:9分钟

网友:
电机型号呢?

网友G:
机架:飞越650 改装电机座 v3508 3.5v报警降落 基本可以冲进去5000ma
电池:  6s  5000毫安   30c
浆:   飞越15寸
挂载:全挂载
起飞重量:2.5
续航:悬停30左右 航线25左右

网友:
机架:开源V6
电池:彩虹10000mah25C
浆:1555
电机:x4110s  340KV
挂载:powershoot某机
续航:具体数据暂无

网友:
F550,3S5200,1047桨,XXd2212,3轴云台山狗图传,2150克,飞10分到1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DJI330
电池: 3 s   2200  毫安    25    c
浆:   7寸三叶

2212 2200kv?3s 50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架:H4 680
电池:  4s 10000毫安时        25c
浆:   1455

您是带板砖上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DJI330
电池: 3 s   2200  毫安    25    c
浆:   7寸三叶

忘记问电机型号和kv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FY650
电池: 6 s   5200  毫安    25    c
浆:   1555寸

什么电机,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架:飞越650 改装电机座 v3508 3.5v报警降落 基本可以冲进去5000ma
电池:  6s  5000 ...

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四轴算吗。。。
机架:QAV250
电池:  3s          1500毫安        25c

什么电机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H4 680
电池:  4s 10000毫安时        25c
浆:   1455

有相应的电机kv多少配置吗。

网友:
这连电机型号都没有。。。。作为新人,我表示有点蒙啊。

网友:
银燕的1806 2300kv

网友H:
机架:f450 山寨
电机:  朗宇x2212   kv980
电池:  2s     5000 毫安        35c
浆:   1045
挂载:+二周云台+鹰眼+图传+osd
起飞重量:16kg
续航:12分钟

什么水平不知道!!

网友:
上15寸浆 肯定是380kv啊

网友:
二楼的330。咋样,能上图穿不喃。怎么配置喃。给个清单。

网友:
2216 KV880   APM 2.6+GPS+OSD+3DR 30A电调, 2000毫瓦图传, 5200 3S ,1045乾丰  重量3斤左右上下相差不多 12-13分钟吧,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穿越四轴算吗。。。
机架:QAV250
电池:  3s          1500毫安        25c

那我也来一个, 2204,,12A ,2600电,6045桨,CC3D , QAV260, 11-13分钟悬停   2200悬停10-11分钟,报警电压3.6

网友:
650机架
电池: 6 s          毫安    8000     3508,KV
浆:   1555
挂载:空机
起飞重量:1.8
续航:悬停77分钟。。。目前冲击90,然后测试全挂载

网友:
机架:H4 680双C扣加厚版
电机:    朗宇4110S       kv400
电池:  6s    10000      毫安        c35
浆:   dji1555
挂载: X-CAM A10 ,鹰眼1+
起飞重量:3.5KG
续航: 30 分钟   3.5报警 下来回压3.6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架:f450 山寨
电机:  朗宇x2212   kv980
电池:  2s     5000 毫安        35c

牛b  16kg

网友:
机架:
djif450
电机:        900   kv
电池:  3s         5600 毫安       45 c
浆:
挂载:

起飞重量:
续航:不知道。还没飞
飞控零度s4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