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50之三(完)

楼主(2015-02-06):
年前快递实在慢,苦等了几天,CC3D和新的显示器终于到了。晚上装机调试完成。连电池居然600g了。外场试飞,连续航线7分钟样子。看图吧。
配置:
QAV250纯碳架子
银燕2204 2300KV      银燕12A    乾丰6045桨
索尼700线
创新科400aw图传
蘑菇头还在路上,到了以后换蘑菇头
电池:ROC  3S 2200  30C
总体感觉:
CC3D自稳还是挺好的,索尼700线的画质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很清晰。图传正如坛里朋友说的,有点大了,200的足矣。
如果只看屏飞,还是心里没底,需要时间适应。

楼主:
如果只看飞机,飞航线毛问题没有,心里实实的。但如果看屏不看机,心虚哇,需要时间去适应。

网友:
不错了只有600g

网友A:
浪费了一个暴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了一个暴力电池

哈哈
穿越鸡鸡也就是玩玩嘛,体验下下嘛,手感不行就出掉哇,玩直机才是本行
我觉得我的鸡鸡小重,原因有三:1,用分电板了,稍微会加重;2,400的图传重了;3,电池C数小点还能减点重
不过不介意了,3S电池10几块,可以飞到头昏

网友B:
为什么电调不装隔板里面呢~

网友C:
电池上的“正”是指的充当次数吗,楼主好认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上的“正”是指的充当次数吗,楼主好认真呀

是的,习惯了。

网友D:
请问楼主,穿越飞行都是看着屏幕飞的吗?不是看着飞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穿越飞行都是看着屏幕飞的吗?不是看着飞机飞的?

大神看屏幕飞,我是不习惯,心里没谱。如果看着飞机飞,暴力航线没压力,我还没适应看屏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调不装隔板里面呢~

里面装了分线板,电调放进去比较挤,干脆绑四只脚上吧

网友E:
一看就是练直升机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练直升机出身

好眼力
目前在适应看屏幕飞,从零开始练习

网友:
细心的人呢!

网友F:
不错,个人认为CC3D加减震板能安逸一些;镜头上扬10-15度向前飞视角更宽,我的开头也是平放,后来改了又重新适应新视角;电调线接飞控为了保护飞控只接第一路三线,其它的正负极挑出,也可用于其它5V供电设备,这点大家意见不一;分电板可省掉能轻一小点;飞控旋转90度并在地面站里做设置使U口冲外便于调试;电池线后出并束好以防打桨;最后再加一两个高亮度LED更炫。祝楼主尽快适应第一人称爽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眼力
目前在适应看屏幕飞,从零开始练习

缘分啊。我的250跟你一样重。2200电池我现在换上了LITE飞控。原来用CC3D油门高度太坑爹了。

网友:
我的机架和你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错,个人认为CC3D加减震板能安逸一些;镜头上扬10-15度向前飞视角更宽,我的开头也是平放,后来改了又重 ...

问一下,电调信号线只有一个三线全接飞控 为什么能保护飞控呢 刚收一个二手穿越就是这样的 还在纠结要不要补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个人认为CC3D加减震板能安逸一些;镜头上扬10-15度向前飞视角更宽,我的开头也是平放,后来改了又重 ...

谢谢,学习了。我飞一段时间适应下看看,不足之处我继续改进

网友I:
羡慕啊。想搞穿越机,但不知道如何入手。。。求教。收一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羡慕啊。想搞穿越机,但不知道如何入手。。。求教。收一套也可以。

穿越机我也是才玩,之前也不懂。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但建议2点:1.图传用200的就够,2.分线板可以不用,3.显示器的分辨率高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缘分啊。我的250跟你一样重。2200电池我现在换上了LITE飞控。原来用CC3D油门高度太坑爹了。

果然是缘分啊
NAZA LITE不带GPS的话,是只有自稳功能吧?松油门可以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电调信号线只有一个三线全接飞控 为什么能保护飞控呢 刚收一个二手穿越就是这样的 还在纠结要不 ...

因为这样只有一路供电进飞控,大家都认为这样最稳定,不会和其它三路供电产生冲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是缘分啊
NAZA LITE不带GPS的话,是只有自稳功能吧?松油门可以定点?

肯定不像有GPS那样定点。但是油门不会乎上呼下。好练习点。CC3D高度确实难控制。转弯什么都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不像有GPS那样定点。但是油门不会乎上呼下。好练习点。CC3D高度确实难控制。转弯什么都掉高

我个人觉得cc3d其实还是蛮跟手的,油门可以软件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我也是才玩,之前也不懂。
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但建议2点:1.图传用200的就够,2.分线板可以不用 ...

想收个二手的全套。。

网友H:
cc3d默认方向 usb口在里面 不好调试,请问软件里在哪改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3d默认方向 usb口在里面 不好调试,请问软件里在哪改方向

不好意思才看到,你看这个帖子吧,很简单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3053&highlight=cc3d%2B%B0%B2%D7%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