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6):
(无正文)

网友:
技术帖,每帖必看

网友:
顶起,不错,非常详细。

网友A(2015-03-13):
老大  求赐教 我 控跟你一样 我为什么一到设置开关那项就不管用了呢 副翼没反应。现在只能副翼混控 襟翼用遥控器上的开关固定舵量混控,一添加aux4就失灵 这什么原因??

另外我本想简化下,直接不用开关,直接用aux4 控制襟翼 ,依然不行,根本就不动,难道是我 上面两个旋钮坏了??要坏也不能aux4和aux5全都坏啊  老大求救~~~~

网友A:
老大 想让襟翼 延时放下 怎么设置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求赐教 我 控跟你一样 我为什么一到设置开关那项就不管用了呢 副翼没反应。现在只能副翼混控 襟 ...

你可以试试先校准一下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想让襟翼 延时放下 怎么设置啊 ??

想要延时多久?如果时间短可以通过设置动作速度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延时多久?如果时间短可以通过设置动作速度做到。

2秒

校准旋钮 后怎么看校准成功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秒

校准旋钮 后怎么看校准成功与否???

校准过以后在通道监控里看aux4输出是不是-100~100,然后再设置混控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以后在通道监控里看aux4输出是不是-100~100,然后再设置混控试试

好的 我今晚回家试试去先  不插上舵机 也能看到输出么??另外我试了混控里的速度那个 调整到100多 速度依然没有降下来的迹象
感谢老大耐心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今晚回家试试去先  不插上舵机 也能看到输出么??另外我试了混控里的速度那个 调整到100多 速度 ...

我现在不在家,D10不在手边,拿D7e试了一下速度调整似乎是没有作用。看来得等回家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在家,D10不在手边,拿D7e试了一下速度调整似乎是没有作用。看来得等回家再研究研究

老大 研究明白了么???我这等信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研究明白了么???我这等信呢哈

抱歉啊,我得几个月以后才能回家……你先不用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