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大齿问题………来人啊!!!

楼主(2015-02-06):
我安装完大齿,转动时发现大齿成波浪状转动,不平啊…搞不定!新买的,还没飞过…难道要换单向轴承吗??高手来帮忙…谢了!我垫了一片垫片…

网友:
我的也不平。。。。静待大神支招

网友:
注塑件几乎不可能完全平整的,排除组装错误的情况下,只要不严重,可以忽略

网友:
不用管它,我的很不平,飞起来没啥影响,震动也不太大

网友A:
固定大赤的螺丝拧松一点试试(别忘打螺丝胶),拧紧了会变形……

网友:
传说,对角上。不太紧。飞一段在下来在上紧。。。传说哈。我没这样搞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大赤的螺丝拧松一点试试(别忘打螺丝胶),拧紧了会变形……

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

当初正是你告诉我的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正是你告诉我的这个~

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样?

当时刚入魔,为了排震自己做了很多,阴差阳错地动了那个螺丝(把螺丝前面过长的部分剪掉了),震动减小了很多,大齿盘波浪浮动也没了,发帖误导他人时,你告诉我说是之前震动大是因为那个螺丝拧太紧了,然后自己才恍然大悟……

网友:
只要开3D无震动就行。

网友(2015-07-04):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