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180元7寸显示屏升级为5.8G接收一体屏

楼主(2015-02-06):
之前看见某位论坛前辈也DIY过这样的东西, 很多细节上的灵感都来自他的。

我大概讲述一下过程, 并不复杂, 动手能力一般的都可以做的到。

你需要以下东西去做这个DIY。

显示屏1个(我的180元)
5.8G接收模块 (50元)
SMA外螺内针接头(1元)
3P拨码开关
1P拨码开关
稳压模块(可调电压)(3元)

首先, 把你心爱的显示屏拆开, 没事的,大不了买个新的。。。。 呵呵。。

线路基本上很简单, 你只要找到我标出来的这几个就可以了。

然后给你的5.8G接收模块焊上线。
注: 1,2,3通道连到3P拨码开关上, 不连3P开关也可以, 那么只能使用默认视频通道1,(这个接收有8个视频通道)
通道地线和电源地线是共用的。
5V电源和地线连接到稳压模块输出, 之前一定要用万用表把稳压的输出电压调整到5V-5.5V这个范围(12V输入), 超过这个范围, 会烧你模块的哦。
稳压模块的输入端连到显示屏的12V和地线上。12V正极线上加上一个1P拨码开关, 方便单独开启和关闭接收模块。
所有模块都要包好胶,绝缘,然后再黏在固定位置上。

焊好就这个样了, 我保留了原来的那些接到外面的信号线, 方便日后可以在关掉5.8G模块后,使用1.2G的接收。

至于显示器上面要钻什么孔, 在什么位置钻, 就由你自己定咯。

我的完成品:

不是说很高端的漂亮, 但是却很实用哦, 装备更轻量化更小了。

各位大佬如有更好的改善和建议, 记得提醒一下哦!

【更新15-2-7】
把所有的线都内置了, 外观更简洁了。

供电

外置信号源接口

网友:
不错,做工有待改善

网友:
接收机通道少

网友:
距離可以多遠

网友:
系统集成看起来简单,但实践中要考虑电磁兼容的问题。业余玩玩可以这样,一旦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系统抗干扰等问题就会出现。

网友:
不错的手工,值得赞赏。

网友:
电池集成进去更好

网友:
那个“不知道”是另一路视频

网友A:
手工不错,但这个显示器真的很差,可视角度非常小,亮度奇低,外面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但这个显示器真的很差,可视角度非常小,亮度奇低,外面几乎什么都看不清

嗯,我也在用,外场真心看不清

网友:
刚好也要D个玩玩,顶LZ了

网友:
我改的,买了带盒子的图传接收,不过这屏真心不行

网友:
你的5.8G接收模块在哪里买的,可以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B:
楼主那个五伏供电模块热吗,我用三端稳压快烫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五伏供电模块热吗,我用三端稳压快烫死了

那个供电模块不热, 才2.6元。。。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供电模块不热, 才2.6元。。。 很好用。

谢谢你,同时祝你新年快乐,给你拜年了

网友:
严重膜拜中

网友(2015-04-03):
请问各位老大  如果要双接收 怎么输出  谢谢

网友(2015-05-30):
改得很好 早前怎么没发现这么小的模块呢?果断去买一个

网友:
遥控器上挂屏幕重不

网友(2015-09-05):
学习学习,有时间也弄一个

网友:
  楼主你好,貌似1.2G的不可以改,因为1.2G接收模块太贵

网友C:
求教 我的屏幕 不亮了 不知道是屏幕还是驱动坏了 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 我的屏幕 不亮了 不知道是屏幕还是驱动坏了 怎么检测

好样滴!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