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不退~~~~~~~~~

楼主(2015-02-06):
高烧持续不退,继续升温中~~~~~
第一架CC3D感觉太灵活,高度控制不好,装第二架NAZA飞控试试,电机电调还在路上。

网友:
就一张照片?

网友:
naza的定高对新手来说确实很有用,而且调整好了感度,手感也不错,我的250naza基本感度是100,100,100,100,姿态感度是120,120,觉得还不错,仅供参考。

网友:
订了个MINIAPM不知道年前能到手上不

网友:
有眼镜才是烧

网友:
应该继续高烧...而且要超级的高烧

网友A:
CC3D的高度控制可以通过油门曲线的调节来实现,naza毁手感啊

网友:
继续高烧....烧.....烧

网友:
是KIM240机架?怎么感觉你的怪怪的?顶板装反了???

网友:
这是哪家的折叠架,是300级别吗

网友B:
控制高度要用油门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高度要用油门曲线

可以详细说说嘛,我刚刚入手就因为高度控制不好屡屡炸鸡。或者指点一下搜索关键字或者有没有帖子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详细说说嘛,我刚刚入手就因为高度控制不好屡屡炸鸡。或者指点一下搜索关键字或者有没有帖子介绍。

在遥控器上设置,油门曲线,悬停的那段,拉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器上设置,油门曲线,悬停的那段,拉平

哦,你是说让油门杆在很大一个范围内实际输出都是悬停的量?那就要先试试悬停的油门开度。真是好办法!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可怜的cc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的高度控制可以通过油门曲线的调节来实现,naza毁手感啊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