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lite 姿态模式往左边平移

楼主(2015-02-06):
姿态模式下不动杆,往左边平移,需要打副翼调整,求解?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情况,我的是lite 和V2都有这种情况,往右后漂移。
1.天地飞7的遥控器,飞控调参的时候,无论怎么调摇杆行程,摇杆的中位和软件显示的电位中位对应不起来,而且摇杆中位的时候飞控街道的信号就是有微量的右后信号,还调不了,有人说这是遥控器电位器的问题,给天地飞的售后联系,他们建议我打电话,还没打。
2.换了futaba 14SG的遥控器,在低空(3m以内)会有漂移,但飞到15m左右的时候就看不出明显漂移了,只动油门,起飞降落之后位移很小。
3.我的A2飞控装在S900上,用futaba的遥控器感觉不到明显漂移。
不知道根据以上三条信息能不能总结出什么,反正我的大脑功率比较低,啥都看不出来。
然后就是可能涉及到感度问题把,或者是naza的GPS貌似抖个误差范围,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的漂移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lite第一次飞会飘。调参软件里看遥控在不在中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情况,我的是lite 和V2都有这种情况,往右后漂移。
1.天地飞7的遥控器,飞控调参的时候,无论怎 ...

我也是天7,也遇到过这问题。我是e通道偶尔不在中位,是50多的样子,怎么调遥控都没用,飞机重新上电之后有时候就好了,很偶然。估计不是遥控器的问题,换过遥控,换过飞控,都这样。但是用精灵的ppm接收机就没问题。我觉得是飞控读取pwm的问题,毕竟单片机输入多路pwm不是很可靠的。

网友:
左边比较重一点~

网友:
遥控校准,看看电机有没有偏移

网友:
是大家说的,需要预热的问题吗?

网友:
预热这个问题是只要要少数时间成本的问题,  你就预热了再飞,看他还飘不

网友:
调参软件高级校准下IMU看下

网友:
姿态模式不能定点。。。顺风飘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基本都有

网友:
我的怎么效正都会有偏差,不是遥控的问题,是飞控问题。naza lite病更重点。大疆为什么不修补明显的漏洞啊?不明白

网友(2015-03-17):
对调电机,看偏移的方向是否改变?

网友:
很正常,姿态模式就是不定点的,只定高,看说明书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往左飘,GPS模式,搜星6颗以上了才飞,遥控器什么的都已经校准,但飞到空中就往左飘,不得已,调遥控器微调修正,不过过几分钟就恢复正常,需要把微调调回来,个人猜测应该是-——预热……现在已经刷V2,比原来稳多了……

网友:
只要不失控,都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