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KST是国产神舵

楼主(2015-02-06):
MKS舵太贵了,亚拓舵差,不知道KST怎么样

网友A:
用什么机上?用JR/FUTABA/HITEC前3个舵机是耐用的 这DEKO/POWER HD用在450上是没事的,KST我也不知道怎么被称为神舵的......

网友:
KST 性价比很高,450、480、500都用的kst 的舵机

网友:
神舵就是神舵,什么FUTABA \JR 都变成了浮云。
有钱的直接买KST 9系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机上?用JR/FUTABA/HITEC前3个舵机是耐用的 这DEKO/POWER HD用在450上是没事的,KST我也不知道怎么被 ...

500级

网友:
那还是用KST的吧,好点的都比较贵

网友:
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
路过的,寄予厚望

网友:
上手就是kst 不知道什么感觉,都用用看吧

网友:
感觉还不错,不过坏过一个,手上几个也有虚位了

网友B:
相当不错的好么,可能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差一点。但是我的两套215除了虚位问题其他都没出过问题,虚位也是早期的215,齿轮做得太顺滑输出齿就有虚位了,现在的215都没虚位的

楼主(2015-03-08):
引用 网友B:
相当不错的好么,可能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差一点。但是我的两套215除了虚位问题其他都没出过问题,虚位也是 ...

那你觉得515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515怎么样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锁尾用速度太慢,500斜盘用力量太小新手不好用。

网友:
如果你想入手500级别舵机可以试试这个:
GDW  DS590MG十字盘*3
           DS595MG锁尾*1

500飞机目前最顶级舵机,零售价:260一颗也不贵

DS590MG                          DS595MG
工作频率:1520us/333Hz                                   工作频率:760us/333Hz
工作电压:D6V-8.4V                                                                         工作电压:D6V-8.4V
速度和扭力                   速度和扭力
9.0Kg.cm/0.08sec/60°@6.0V                                                        4.0Kg.cm/0.045sec/60°@6.0V
11Kg.cm/0.07sec/60°@7.4V                                                          5.0Kg.cm/0.04sec/60°@7.4V
12Kg.cm/0.06sec/60°@8.4V                                                         5.5Kg.cm/0.035sec/60°@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