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飞控自动调参后,accy振动太大超出3的范围

楼主(2015-02-06):
机架H4,电机3515,碳桨1555,飞控APM2.6

网友A:
这还能飞吗?加减震床吧

网友B:
除了硬件方面原因,你应该先微调“trim”,并保存。再进行自动调参,你会发现APM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能飞吗?加减震床吧

有减震床的。accx、accz震动范围可以,就是accy震动太大!

网友:
桨做过平衡没有?感觉你这个没有做平衡的样子,疯狂的电机本来平衡就一般,配上不平衡的桨就更不行了。、、、H4 Z轴震动大算是正常,XY震动大就不正常了。

网友C:
1 电机桨平衡不好
2 机架有地方松了
3 请选择H模式 飞H4不要用X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硬件方面原因,你应该先微调“trim”,并保存。再进行自动调参,你会发现APM很不错。

trim是何物?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trim是何物?请教

最好在无风状态下...解锁动作保持15秒以上...然后起飞并保持悬停...持续一段时间后降落并上锁..
这样是做水平自动微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trim是何物?请教

这里设置,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电机桨平衡不好
2 机架有地方松了
3 请选择H模式 飞H4不要用X模式

如果是用H4機架做上下電機的模式該選啥?  貌似也只能選X8模式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