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200mw和600mw 接433 有何区别

楼主(2015-02-06):
433其实是信号功率放大对吧 200mw接433能多远 600mw呢

网友A:
你这问题。。2种不同的概念的东西,200mw,600mw应该指的是图传,433是遥控增程系统或者数传系统!

网友B:
概念不同。100MW433,固定翼能飞2-3KM,多轴1KM内,远没有飞过

网友C:
图传跟增程不同的

楼主:
好吧 图传不是接增程发射吗 还是增程自带图传

网友D:
这俩不是一回事好不……433传的是遥控的pwm或者ppm数据。图传传的是AV复合信号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