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gy 9xr用橘子高频头对频

楼主(2015-02-06):
用的9xr,橘子2.4G的高频头,买了个山寨的dsm2接收机,接收机是好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对频了。网上的方法也都试了,估计是高频头设置出了问题。请教请教,用过刷机d10,er9x的说说呗

u

网友A:
先插线 再上接收电  。然后控启动对频。 d10和d7e刷机后是在模型设置菜单里启动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插线 再上接收电  。然后控启动对频。 d10和d7e刷机后是在模型设置菜单里启动对频

我也试了,按住高频头上的按钮,然后开控,接收机就是对不上,灯还是在闪。

网友B:
dsm2协议-关控-接收机插对频线-接收机通电-扳住trn开控-接收机灯常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协议-关控-接收机插对频线-接收机通电-扳住trn开控-接收机灯常亮成功。

还是不行,高频头只有ppm输出才亮。多谢方法

网友:
对频需要慢闪十秒左右。然后成功   网上有dsm2对频

网友:
不行就,接收机插入对频端子通电,灯闪后拔掉对频端子,按住遥控器对频按钮开机到接收机灯常亮。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顶开源控

网友C:
楼主花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花了多少?

网友:
同样配置,表示可以对频。

网友:
折腾,dx7新款出来了

网友(2015-08-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突然就无法对频,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
准备换个高频头用,现在在用天地飞的控

网友D:
可以拍一个你的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拍一个你的高频头吗。

可以,橘子头。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B:
dsm2协议-关控-接收机插对频线-接收机通电-扳住trn开控-接收机灯常亮成功。

问下,我的DSMX接受(S603)启动对频后我的发射机灯还是再闪属于正常么?遥控可以使用,飞控地面站遥控正常。。。。。。

网友:
据说说9xr出pro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就出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就出了啊

网友E:
山寨的不行,我早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山寨的不行,我早试过了

一直用 9xr pro + 橘子2.4 dsmx 高频。用18.5元一个的克隆接收。。。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F:
高频头有两个按键哦。。。你那一个。。。。
另外,你试试看看是不是高频头跟控的接触的5根针那里接触不良。。。我之前试过因为接触不良导致失控的。。。。。(高频头直接没有信号了嘛,肯定失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头有两个按键哦。。。你那一个。。。。
另外,你试试看看是不是高频头跟控的接触的5根针那里接触不 ...

好的,我还是多试试吧,现在用的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