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pixhawk飞控,炸鸡求教

楼主(2015-02-06):
昨天试飞s500,第一个起落可以正常悬停,第二次起飞后风有点大,感觉自稳模式不好控制,于是就切了RTL,结果就直接偏离起飞地点,撞到树上了,掉下来摔断一个机臂。
求大神帮忙看看飞行记录pix飞行记录, http://pan.baidu.com/s/1mg41Zew 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不能返航。是GPS失灵还是因为风太大给吹跑了。。。

网友:
pixhawk飞控,我也买了个,我之前用的APM也出现过这么情况

网友A:
刚入手了个APM2.8,也还在研究中,飞控自动返航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得把程序设置好。让它按你希望的方式返航,飞控也是新手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了个APM2.8,也还在研究中,飞控自动返航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得把程序设置好。让它按你希望的方 ...

自动返航默认是回到最后一次解锁的位置并降落。之前返航是可以用的,但这次突然出问题了

网友:
到了飞场,先把飞机放好,上电,然后去准备其他东西,等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飞机的GPS也定位准了。如果定位不准,RTL回来的时候就不知道跑到啥地方去了。

网友(2015-04-26):
今天我刚组装好。
RTL模式,你觉得是怎么返航好呢?
1、按你飞过的路线回来;
2、直线飞到起飞点;
第一种假若快没电了,那就飞不回来了
第二种假若中间有障碍物,就会碰撞
所以,应该是在一定高度,平移回来,垂直下降。
你的就是在上升高度时碰树了
当然,GPS经度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