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旋式压缩机能改气泵吗?

楼主(2015-02-06):
早上拉了点大扫除出来的废品去废品站,偶然发现了这玩意,不知好坏按废铁价以废物换废物换了回来,回家接电一试还好会出气,声音也还挺轻的,只是出气口不断喷油。家里还有个气泵声音太大了,不知道这玩意能不能改气泵用?

网友A:
可以,捡到宝贝了,恭喜!

楼主:
那喷油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油不行吧?

网友B:
压缩机,应该是转子式的,之前冷媒中有油,所以最好能做好油的分离。

网友C:
加个油水分离器,出气口加高,稍微费点油,需要定时给泵加点油,用普通机油就行,这个做气泵,静音,非常好用,我用了好多年了,都用它给轮胎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油水分离器,出气口加高,稍微费点油,需要定时给泵加点油,用普通机油就行,这个做气泵,静音,非常好 ...

谢谢,那要加多高合适点呢?我这个380伏的,刚查了下应该是工厂里面干燥压缩空气或是冷水机上用的,原来的油要先放掉吗?加油量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应该是转子式的,之前冷媒中有油,所以最好能做好油的分离。

这个油是挺麻烦的,改成无油气泵是不大可能了,就是不知道加多少油合适,少了怕润滑不良,多了往外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捡到宝贝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