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就这么任性,呵呵

楼主(2015-02-06):
1,一般而言,futaba遥控器射频输出功率约为100mw,对于传统固定翼航模而言,在空中有效控制距离600-800米以内是做够了的。但对于多轴而言,这个控制距离有时是不够的,于是我就.....
拆!

2.加装F570电池后背板,射频功放单独供电(14MZ液晶屏耗电巨大,不大可能为功放供电),为了保护射频接插件,加装了碳纤支撑保护架,大大提高安全性。

3.上电检查(分别是range check和正常发射时的功放电流。

4.射频输出功率估测:
因为手头没有功率计,无法测得准确射频输出功率。但从全功率发射时功放电流可以看出,改装后发射机功率在700-900mw(2.4G的射频功放效率不会很高,保守点50%上下),在range check下大约30mw,在后来的实际飞行检验中,由于动力电池的限制,飞机飞到2.5km后就返航了,全程没有发现失控现象。
5.经验:
1、有改装需求的朋友,尽量选择有限流的功放,以免忘记装天线而烧功放。2.笔者为对比测试,买了淘宝上两种品牌的功放(深圳、浙江产品),分别测试,发现均有虚标问题,仅从电流即可判断不可能达到2000mw射频输出功率,又是可恶的虚标!但是对于我来说,800-900mw已经够用了。

楼主:
图有些乱,见谅!

网友:
很多国家都有遥控设备功 和频段限制。。。100MW-200MW.。。中国就随便折腾了

网友:
你说的很多国家里   有中国

网友:
不怕身体伤害吗?

网友:
首先是任性,然后是专业!

网友A:
请问futaba用的什么射频芯片 CYRF6936?

网友B:
第一句话,那个固定翼、多轴距离什么远近的?是不是反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够任性 流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句话,那个固定翼、多轴距离什么远近的?是不是反了?

谢谢关注!“传统固定翼”是指F3a、toc等可视范围内飞行的航模,不是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futaba用的什么射频芯片 CYRF6936?

没注意,不好意思。但实际拉距离测试,我觉得14MZ比T8FG稍微远点,但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