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精灵自动跟着遥控走

楼主(2015-02-06):
我想把遥控器放车上,小精灵在车的上方跟着自动飞,行吗?

楼主:
看来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你说的那是风筝

网友:
是个好想法,已经有国外的飞行器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你去买个九鹰玩具四轴吧,它具备这样的功能

网友:
LD某些飞控可以跟随手机走,映像中,没试过。

网友:
自己diy吧~

网友A:
这需要遥控器内有GPS,精灵实现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遥控器内有GPS,精灵实现不了。

这就不一定了~我们做过跟着人走的机器人,用一个摄像头就行了

网友:
好像看过多轴的跟随模式APM吧

网友:
即便可以实现,成本是个大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飞行器 都有跟随功能吖~

网友:
你吧飞控换成零度的  零度有一个跟随模式不过,不是跟着遥控器, 是跟着手机走

网友C:
打到姿态模式,用个线牵着。。。。。

网友:
拆了原来飞控 换pi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到姿态模式,用个线牵着。。。。。

这个方法靠谱,成本还很低!

网友:
零度新出的 explorer就有follow me自动跟拍功能和360度环绕自拍功能。华科尔的也有这两项功能。不过华的可能有果冻。零度的可能靠谱点。

网友:
除了零度Explorer之外,华坑的Scout X4也有自动跟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一定了~我们做过跟着人走的机器人,用一个摄像头就行了

那你觉得让精灵离你多远跟着走呢?

网友:
APM 就有 更随模式哇。不过你得上手机地面站 用数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让精灵离你多远跟着走呢?

距离好办,主要是多了一个维度……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有点编程基础就可以,只需要把车辆的坐标发上去就OK,之前为一个项目已经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编程基础就可以,只需要把车辆的坐标发上去就OK,之前为一个项目已经做过。

要时时刻刻发车辆的坐标?

网友:
鏈夊姙娉曪紝绛変笅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打到姿态模式,用个线牵着。。。。。

这不行吧,飞控会修正飞机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行吧,飞控会修正飞机姿态

但是他不会定位,所以你可以牵着走啊。

网友:
还是用小悟吧,其它厂家的不知道。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大疆目前没有这个功能,看过个别牌子的飞行器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零度飞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