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新问题。大齿盘皮带不在正中,朝下蹭侧板。........................

楼主(2015-02-06):
问题初步解决,主要是买了论坛上一个卖家的老版机器,让卖家骗了,以后再论坛上买360一定要看好是否是最新升级版本,要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很多配件尺寸都有问题,和kds沟通后已经帮助解决。

360 新问题。大齿盘皮带不在正中,朝下蹭侧板。 这是没装好还是啥原因,转速上来以后就听到异常的摩擦声,下来看着是 大齿盘皮带靠下 两边蹭到侧板。  尾巴锁不住,估计还是和尾巴不顺滑有关系。 谁给说说咋弄,快让折磨死了。。

网友A:
皮带拉到最紧啦,太松了

网友:
看来DEKO正在压倒215啊

网友:
皮带要紧过处女

网友B:
自己把槽子锉宽点,皮带拉紧点。槽子要磨下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把槽子锉宽点,皮带拉紧点。槽子要磨下倒角。

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拉到最紧啦,太松了

兄弟,我已经把皮带拉的很紧了,但一转起来 皮带还是会跑到大齿盘下面

楼主:
今天一晚上重新装了一遍,皮带已经用我最大的劲拉紧了,还是会跑下面磨侧板。。。  到底是啥原因,我靠快疯了。

网友:
helifreak老早就讨论这个问题了,lz可以去那里看看吧

网友:
装配的问题,不用去搞什么槽,这是因为马达齿没有安装到位造成的。

网友C:
另外再检查在大齿盘的上面是否漏装一个垫片4

网友:
是否最新升级版本怎么看?年底到的货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最前面的皮带轮,轮轴和轴承是否有磨损,有磨损会导致前皮带轮和主皮带轮不平行,进而导致皮带向下跑

网友D(2015-06-02):
引用 网友C:
另外再检查在大齿盘的上面是否漏装一个垫片4

请问下我的360的小齿盘转起来斜的很厉害,类似波浪,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我的360的小齿盘转起来斜的很厉害,类似波浪,这个是正常的吗?

波浪都有点的,小齿盘升级为金属了吗?金属的会好些的。小齿盘和单向轴套间若有轻微的间隙可用螺丝胶填充,我的360主轴和单向轴套间的间隙比较大的,在主轴上贴一层透明胶的正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浪都有点的,小齿盘升级为金属了吗?金属的会好些的。小齿盘和单向轴套间若有轻微的间隙可用螺丝胶填充 ...

就是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