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X601与CC3D如何接线接线?

楼主(2015-02-06):
新手.过年前入手250现正在装机中.RX601怎样与CC3D接线? 本人用D7E    另外CC3D飞控直接固定还是你们都有加上减震板?

网友:
要想稳定,电调一条供电,其余三条电源挑出,可以给图传,摄像头供电。CC3D放中间部位,3M双面胶就可以。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能否祥細点呢。我主要不知道cc3d那么多线那条线插Rx601不同的插头

网友:
                                  CC3D连接601接线很简单
先把从CC3D出来的线 红 白 黑这三根在一起的线找到,红色插601正极,黑色插负极,白色插601第一通道,然后按排线顺序把后面几种颜色的线依次插到601的23456通道就行了。
注意!!在地面站遥控器设置里面,一定要 根据摇杆方向拨动D7相应的摇杆就能完成设置。

楼主:
就是按這個1.白红黑 23456接對吧

楼主:
各位我貌似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