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都来帮忙啊,3GX加卫星接收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2-06):
用D10控刷的SUV固件,3GX加DSM2卫星,打副翼舵,只有右舵正常,左舵行程极小,升降也差不多只有一个舵机正常,其他动只一点点,所有设备和接线保证是好的,什么问题啊,帮忙啊,在此谢啦

网友A:
不是说过了吗?3gx要在遥控上设置ccpm混控,一舵机 模式是不行的,情况就像你说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过了吗?3gx要在遥控上设置ccpm混控,一舵机 模式是不行的,情况就像你说的这样

控上设了没用

网友B:
小弟是刷了4.0.1版也是用3GX,D10要先設置CCPM 120 ,另外如果是刷了4.0.1的需要重新確認每個通道,因為刷機後通道會與原先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过了吗?3gx要在遥控上设置ccpm混控,一舵机 模式是不行的,情况就像你说的这样

谢谢你的几次回复,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D10刷的SUV固件在高级2模式里不能简单的直接选120度斜盘,还要细设混控,简单的方法是进普通模式里直接选择120度斜盘,会自动设好混控模式,简单调节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刷了4.0.1版也是用3GX,D10要先設置CCPM 120 ,另外如果是刷了4.0.1的需要重新確認每個通道,因為刷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是斜盘混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几次回复,非常感谢,问题找到了,D10刷的SUV固件在高级2模式里不能简单的直接选120度斜盘,还要 ...

解决问题就好了,
suv的固件高级模式2的菜单好用,就是ccpm混控比较麻烦,不过也可以设置,要慢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