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IX飞控能面朝下安装吗?

楼主(2015-02-06):
如题,尤其像PIX飞控面上那么多插口,所有的线都要“跳”到上面去,能面朝下安装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看罗盘方向

网友:
可以,校准一下就行了,罗盘也能改方向

网友:
应该是可以要设置

网友:
可以设置

网友:
靠反向校准是不行的……

但方法还是有的!

网友:
可以,参数里有设置的,随便怎么放都可以

网友:
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实可以,而且是朝任何方向放都是可以的

其次需要修改的参数叫AHRS_ORIENTATION,对照表如下

0        None
1        Yaw45
2        Yaw90
3        Yaw135
4        Yaw180
5        Yaw225
6        Yaw270
7        Yaw315
8        Roll180
9        Roll180Yaw45
10        Roll180Yaw90
11        Roll180Yaw135
12        Pitch180
13        Roll180Yaw225
14        Roll180Yaw270
15        Roll180Yaw315
16        Roll90
17        Roll90Yaw45
18        Roll90Yaw90
19        Roll90Yaw135
20        Roll270
21        Roll270Yaw45
22        Roll270Yaw90
23        Roll270Yaw136
24        Pitch90
25        Pitch270
26        Pitch180Yaw90
27        Pitch180Yaw270
28        Roll90Pitch90
29        Roll180Pitch90
30        Roll270Pitch90
31        Roll90Pitch180
32        Roll270Pitch180
33        Roll90Pitch270
34        Roll180Pitch270
35        Roll270Pitch270
36        Roll90Pitch180Yaw90
37        Roll90Yaw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