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CC电启动问题

楼主(2015-02-06):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高手诊断下。刚入手30CC船机,由于懒得手拉启动,做了个电启动。发现手拉可以启动,电启动无法启动。首先,启动方向是对的,怕转速不够我从12V调到24V电压启动,转速感觉可以了,就是启动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是不是扭矩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扭矩不够啊

755电机。传动比1;9.3    从电压12V(启动力看似不够)、17V、20V、24V都试了。启动时转动很流畅!我估计手拉启动还是瞬间速度快好启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755电机。传动比1;9.3    从电压12V(启动力看似不够)、17V、20V、24V都试了。启动时转动很流畅!我估计 ...

也就这两个了  一个是转速 一个是扭矩

网友B:
化油器旁边的也是电机吗?

网友B:
是不是转速不够快?要不试试调下油针,或者 轰几下油门?电启动做的感觉不错,能否说下如何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旁边的也是电机吗?

我是油电混合动力的,化油器旁边是电机驱动离合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速不够快?要不试试调下油针,或者 轰几下油门?电启动做的感觉不错,能否说下如何搞的?

自己做的很简单的。自己随便画的图,很不入眼。

网友C:
路过学习。我建议可以尝试使用摩托车的启动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油电混合动力的,化油器旁边是电机驱动离合装置。

很高端啊,意思 熄火了,还能用电的 回来?  既然如此我觉得 不如 后面的直接用 皮带好了,用飞机的起动机就能发动。还减轻的 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我建议可以尝试使用摩托车的启动电机。

摩托车启动马达输出轴齿是加工好的,模数与我的不一样。看来我的找330W的暴力电机了。

网友:
好大一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高端啊,意思 熄火了,还能用电的 回来?  既然如此我觉得 不如 后面的直接用 皮带好了,用飞机的起动 ...

之前我用的是49CC发动机,用的就是齿轮带。缺点始终跟着转动,对电机和皮带都不好。所以现在做了个离合器。齿轮传动!该船可以油电驱动前进。电驱动前进和后退。不怕发动机熄火,可以遥控转换。这是以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摩托车启动马达输出轴齿是加工好的,模数与我的不一样。看来我的找330W的暴力电机了。

汽油发动机的起动机一定要大扭力。最好把大齿盘换成和摩托车启动机的齿轮一样的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发动机的起动机一定要大扭力。最好把大齿盘换成和摩托车启动机的齿轮一样的模数。

26CC是可以启动的,30CC的不行。先在网上找合适的电机。估计摩托启动马达电流不会小于20A。我用的是20A锂电,呵呵~~够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6CC是可以启动的,30CC的不行。先在网上找合适的电机。估计摩托启动马达电流不会小于20A。我用的是20A锂 ...

祝福成功。

网友D:
26CC的我做的可以启动,30cc没试过,和你差不多飞款式

网友E:
啟動及點火是否同用一個電池,如果是分開供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啟動及點火是否同用一個電池,如果是分開供電吧.

单独供电都试了,与这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CC的我做的可以启动,30cc没试过,和你差不多飞款式

30CC的缸压要比26CC的大。扭力相应也增加了,同样的启动转速26CC的可以启动,30CC的被扭力拖慢了。估计是这原因。所以我决定换50CC摩托启动电机,电池换12V5A锂电池。改启动飞轮和马达配套,由原来0.5模改0.8模齿轮。估计启动电流有15A,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接收系统,只有试试看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改用50CC摩托车启动电机,一点就着了!看来还是扭矩和转速不够。

网友F:
说明:光能转还不行。还要有转速。与怠速相当的转速。
如果你开始用的是1:9.3的转速,755电机3000转的话,变速下来只有1000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光能转还不行。还要有转速。与怠速相当的转速。
如果你开始用的是1:9.3的转速,755电机3000转的话, ...

是啊,现在用50CC摩托启动改好了,可以顺利启动。但单向轴承受的扭力太小了,已经坏了2个了。看来还得再想办法。看看50摩托启动套组能不能用改用。谢谢!!

楼主:
用50CC摩托启动马达改成功了。但是单向轴承容易坏,靠~~~坏2个了。还得改!用摩托启动总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