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场强仪

楼主(2015-02-06):
现在对几十M到1G,都可检测,现测40M,315M,手机3米有明显信号。150M一下频响曲线平坦(只有150M信号发生器),若改动,对150以下到工频,灵敏度很高,但再高频率反应很弱。
现考虑加对数放大,以便不同场强在一档检测

网友A:
好牛逼,周围有没有偷拍图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逼,周围有没有偷拍图传就知道了

这个是广谱的,灵敏度有限,如果在近距离可以,但G赫兹以上没有试验。
如果可能做一个频谱分析仪,到可以,但有些难度。。

网友B:
场强仪是什么来的

网友C:
能给个电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强仪是什么来的

场强仪,可以是测磁场、电场,无线电强度的仪器。一般通常指无线电电场强度,现在也把测射频无线电电压强度也称场强仪,如有线电视场强仪。这个直接接有线的天线。可以分频段测量,可以读出信号强度,这个实际测电压,读数为分贝微伏。
广谱的,通常不分频率,对周围所有的辐射信号进行测量,通常作为环保使用,在可以肯定的频率下,无其他较强干扰,也可做发射机的发射功率检测。这个就是。
频谱分析仪,可以对可以检测的全部频率进行检测,可以读出强度,和频率分布,但价格很贵10万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电原理图吗?

这个在调试,过两天发。搜索:自制场强仪 有电路,一般很简单,这个增加了运算放大器,现做对数放大器。还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做这个主要是为了试验一个单片机平台
单片机平台
主要设想:单片机:STC12C5A60S2
有外接晶振
有外接高稳定CTC,带电池
4路(或以上)12位(或以上)AD转换
带四路高精度运放
4X4键盘接口
带两路UART(可TTL电平),带电源(5V1A,供智能屏)(微打),可改一路485
带一路串行输出,可带595级联LED显示
带三路PWM功率输出MOS OC
带四路舵机控制
4路桥式电机控制(5-8V1.5A),可正反转,可PWM
8路开关量输入,电平或开关
8路开关量输出,电平,或晶体管OC
自带无线电发射,频率可从1M433M(需改变有关参数)
可接无线接收模块,红外发射,接收头
12V电源(内部5V,+-12V
目标:不外加零件
1电阻,电偶温度计,湿度计
2电子称
3工业控制
4光度计
5色度计
6位式液位
7超声波测距,红外遥控。。
8遥控船,车,机械人。。。。
9高精度时钟,万年历
增加外零件,可实现多数要求

基本都已使用过,试验完发射部分,即可绘制PCB

网友D:
从1M到433M?我想知道用的是什么射频芯片?

网友:
好金牙,技术猛帖,校西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1M到433M?我想知道用的是什么射频芯片?

是分立元件,用晶振、声表面滤波器,陶瓷滤波器,做稳频元件,可ASK调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分立元件,用晶振、声表面滤波器,陶瓷滤波器,做稳频元件,可ASK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