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14SG与NAZALITE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请教下诸位朋友
我尝试通过S.BUS来连接(7008 的8口连接naza的X2)nazalite,但是无论我在接收上设置何种模式,均无法连接,这正常吗??

第二,naza要求U通道设置3个位置,我用一个三档开关来输出,可以做到GPS姿态,姿态,手动进行切换,但是这就无法做到失控保护了
因为切入(比如我用的是第7通道 ,开关选择SC三档),进入失控保护后,14sg只能允许pos来设置失控后的位置,也就是做只能在以上的三种模式里选择一种,无法进入naza软件上的失控保护位置,这只能通过混控解决吗?华科尔D10完全可以做到一个通道来实现这两个功能(3种姿态切换+失控保护)

网友:
选sbus就行
先把endpoint设置好失控保护,然后调到三档开关

楼主:
sbus确定可以连接的上??我制药用sbus连接,naza软件没有任何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