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都来帮忙啊,3GX加卫星接收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啊!! ...
大神都来帮忙啊,3GX加卫星接收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2-06):
用D10控刷的SUV固件,3GX加DSM2卫星,打副翼舵,只有右舵正常,左舵行程极小,升降也差不多只有一个
舵机
正常,其他动只一点点,所有设备和接线保证是好的,什么问题啊,帮忙啊,在此谢啦

网友A:
遥控设置ccpm120混控,在3gx的监测界面看看是否接收信号正常,或者设置ccpm后用一个6100或者6210的接收机按有副翼的接法连接舵机进行测试,正常后再恢复用卫星连接,再不行的话换kbar或者刷回原厂固件换独立接收机。

网友B:
小弟認為先確認d10每個通道順序,因為刷機後與原本devo的接收通道1與2會顛倒,在檢測ccpm,之後再確認3gx的接線...應該會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