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楼主(2015-02-06):
大家好,我想买一个小型雕刻机,来雕刻飞机的航空铝,和碳纤配件,不知道买啥样的好,不知道这款行不行,6500元,请大家帮我参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得看机器的数据,起码主轴功率要足够,龙门要比较结实,雕铝的话水冷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机器的数据,起码主轴功率要足够,龙门要比较结实,雕铝的话水冷是必须的~

这是4030的雕刻机,我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4030的雕刻机,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是台4030,水冷主轴1500W,变频调速,最高转速24000,雕铝没问题,可以参考我的贴~

楼主:
我从来没用过,是用电脑软件编程吗,还是用电脑软件直接输出雕刻啊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瞬间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