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模 FPV哪种发射 好呢。

楼主(2015-02-06):
飞机上的。不行。在地面上有干 扰。

用什么样的好一些呢。。。

5.8G  2000MV哪种飞机的。遇到障碍物就不行。

楼主:
就是在地面上传送图像距离能远一些的。用哪种呢》?老外玩车就可以走很远

网友:
正巧,前几天也玩了一下油车FPV。。。用5.8G 200MW发射机+蘑菇头,接收机用14DBI平板。。。勉强可以跑标准体育场跑道一圈

网友A:
车载因为在地面,买创新科的2000MW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因为在地面,买创新科的2000MW才行!

为什么创新的2000的呢。别的牌子的不行吗。也是5.8G吗?

网友B:
我用200mw的最多只能跑60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00mw的最多只能跑60几米

我用600的能跑400.但是花得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600的能跑400.但是花得不行了

那也比我的强多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肥鲨。发射 。和天线。。。。。接收是双天线。平板加肥子的天线。一对。就四百米。花得不行了。

网友C:
频率 越高  穿透性能越差   试试 低频率的把   1.2G     900M    等等    或者加大功率   10瓦 发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 越高  穿透性能越差   试试 低频率的把   1.2G     900M    等等    或者加大功率   10瓦 发射 试 ...

谁用啊。。。。。。最好有用人过的最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用啊。。。。。。最好有用人过的最好

我的  四轴  用的  1.2G   700毫瓦 图传   效果不错  现在冬天 没有试过 最远能有多远 反正 室内 没有问题  不会被  2.4G   和  5.8G    信号 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四轴  用的  1.2G   700毫瓦 图传   效果不错  现在冬天 没有试过 最远能有多远 反正 室内 没有问 ...

我说的是汽车模型,天上没问题要在地上玩的

网友:
地面试过500mw的,也是免强一圈,雪花太多。

网友:
如果有遮挡的话,要么就加大功率,要么就降低频率,最高是m的而不是g的。。其实我发现最低频率的图传也是1.2g,直线性还是非常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