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换电机后飞不起来了,求救啊!!!

楼主(2015-02-06):
配置是朗宇v2216 800kv的电机,40A乐天电调,3s4200电池,1045桨,桨安装方式正确,在

自稳模式油门打到100都飞不起来,但是在定高模式,油门过50就能飞起来了,以前用的银燕

2212,都能飞起来的,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注意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可能和油门有关系。自稳模式看遥控打杆,而定高受飞控干预的比较多。个人认为多数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校准。可能和油门有关系。自稳模式看遥控打杆,而定高受飞控干预的比较多。个 ...

油门校准了,遥控器也校准了

网友B:
看桨是不是上下装反 有字的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桨是不是上下装反 有字的朝上

没反,要不定高也不会飞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反,要不定高也不会飞起来了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问题?

不懂 我用apm 没出现过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问题?

一般来说是自稳容易飞 定高很难起飞  是不是你把这两个搞混了

楼主:
没有啊,我模式设对的,飞控应该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我用apm 没出现过这种状况

哦我也是APM呀,本来银燕2212飞的好好的,但是要航拍,动力不足,换了2216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换大桨
或者
换4s电池

网友:
什么飞控?apm?

网友C:
肯定apm设置不对。要不你去隔壁论坛。找泡泡问问

网友D:
重新刷下固件,清零,做校准,吧2212换成2216飞起来一点问题没有猜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apm设置不对。要不你去隔壁论坛。找泡泡问问

隔 壁论坛是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刷下固件,清零,做校准,吧2212换成2216飞起来一点问题没有猜对、

是不是按 APM那个复位键

网友:
................优酷上去搜泡泡老师的APM视频吧、、、按照泡泡的步骤来一点问题都没有,要是还有问题就是你的APM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