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的这种罗盘那个方向朝机头安装?(罗盘上无标注)

楼主(2015-02-06):
找了很久,罗盘上连个箭头都没有,到底那个方向朝机头安装?求解答

网友:
带线的一端朝后就对了!

网友:
这个很老了,6针gps 4针罗盘,在apm应选pitch 180 出线向右方,早前也买个一个,含方形外壳的

网友:
看上面那块带点的芯片,

网友A:
你们全都说错了!!!!!!

这个GPS我现在还在用, 正确做法是,GPS天线冲上面的时候,两个接口冲左!!!!所以就是图中电池边上的那行白字的那一边冲前面!!!同一边天线那一面也有一行白字,用那个朝前也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 我有照片为证

网友B:
带线的一端朝前就对了,随便找个apm2.5或pix自己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线的一端朝前就对了,随便找个apm2.5或pix自己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真别乱说 带一行字的朝前 你们没用过这个版本的GPS别瞎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全都说错了!!!!!!

这个GPS我现在还在用, 正确做法是,GPS天线冲上面的时候,两个接口冲左!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全都说错了!!!!!!

这个GPS我现在还在用, 正确做法是,GPS天线冲上面的时候,两个接口冲左!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