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套装版的选择

楼主(2015-02-06):
各位朋友,想买个泰世x3的套装版,有好几个版本,陀螺仪分vb和mb,不知道怎么样,如何选择,请各位指导分享下,谢谢

网友A:
套装没必要啊,自己配电装就好,而且金属件只建议机身强化板和金属第三轴承座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装没必要啊,自己配电装就好,而且金属件只建议机身强化板和金属第三轴承座就OK啦

自己配不知道配啥好呢,电调选好盈铂金40a,电机打算选460mx,舵机怎么选呢,看有的人选kst215,电池真不知道选哪个,还有陀螺仪,没米,看不少人用黄金k8,好像是山寨x3套装里的那个v8的吧,不知如何,请指点

楼主:
额,这个没货吗,我还以为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配不知道配啥好呢,电调选好盈铂金40a,电机打算选460mx,舵机怎么选呢,看有的人选kst215,电池真不 ...

如果电机选460MX的话,电调就配铂金V3 50A吧,定速爽些;如果选蝎子2520的话,电调用铂金40A都行,蝎子动力太过剩,定不定速都特么爽得很;但是如果考虑上高压舵机的话还是首选V3。舵机建议KST 315MG,锁尾505X,陀螺仪随便选,K8确实是山寨V8,不过飞小鸡鸡完全够用,选个口碑好点的版本就OK,当然LZ米足的话,直接上瑟福V8或者MB更稳当。MB更硬朗,V8、K8更细腻,看LZ的偏好了。以上纯属个人建议,难免偏颇,LZ可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B:
我建议买金属版自己配,都说塑料好,其实大鸡里面也就是logo才用,其他的还是金属的,,x3也自己配的有金属件,但是塑料升级金属蛮贵的。直接金属套装
然后上一套金属舵机,kst 什么的都好,蝎子2520 v3 50a。加陀螺仪就看预算了, 我之前飞k8,便宜,后来换成ebar。也便宜。如果要买可以考虑mb .外场方便。
认可度高。浆建议尾桨好点的,至少用原厂21块的。也可以考虑亚托的碳尾桨。 rcm浆没用过。可以考虑芬记的120 360a浆很不错。

网友:
淘宝上2280的套装最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选460MX的话,电调就配铂金V3 50A吧,定速爽些;如果选蝎子2520的话,电调用铂金40A都行 ...

多谢阁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买金属版自己配,都说塑料好,其实大鸡里面也就是logo才用,其他的还是金属的,,x3也自己配的有金属 ...

多谢阁下指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