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有飞过这两个飞机的大神吗

楼主(2015-02-06):
中航的C-160

双子星载机

有飞过或了解过他们的大神们给小弟说说他们的优缺点和飞行感受好吧  谢谢了
被这两个飞机毒的太深了

网友:
是不是复兴那架

网友A:
第一架是1米4翼展的吧,机身是玻璃钢的。双发,起飞重量3公斤。要配郎宇2826级别电机,螺旋桨要用9*8的螺旋桨,可惜市面上只有9*7的,所以,要自己加工了,这个飞机设计的很失败,so,停产了。
第二架好像是98cm的eps吧,可以用4发,也可以用2发,4发,建议郎宇2204电机4个,用2个5040三叶桨叠加,或者用2212电机2个,配7040桨,但肯定是4发拉风和像真,我用4发,可以空中翻筋斗,设计很成功,所以,到现在一直在卖。

网友:
对不起,我看错了,第二架,我没飞过,无权评论。

网友:
双子星见过没飞过,FPV,非常稳定,据说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架是1米4翼展的吧,机身是玻璃钢的。双发,起飞重量3公斤。要配郎宇2826级别电机,螺旋桨要用9*8的螺旋 ...

亲  你说的那个是什么飞机啊??1米翼展的还能有4发的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  你说的那个是什么飞机啊??1米翼展的还能有4发的配置吗??

某宝上查gws c130,别看是eps的,只要你飞之前检查好,一般炸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查gws c130,别看是eps的,只要你飞之前检查好,一般炸不到。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