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悬停19分正常吗

楼主(2015-02-06):
配置:飓风2208  KV1100  9047
         25A四合电调
          AMP+
          6M GPS
           硬挂行车记录仪           图传TS832
          不带电池835克
           带3S5000电池全重1250克
            3.6下来 悬停19分钟 悬停油门百分之45 后期百分之50
请问换成8寸桨续航会增加多少 附电机数据表

网友:
真高端~~~>:-<玩不起

网友:
你9寸换成8寸只会减少时间吧
U2212路过

网友A:
不正常,为什么我的就没你的时间长,配置大致相同,飓风2208 KV1100+9047
,难道是电池的原因?你整机多少G,百分之多少的油门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为什么我的就没你的时间长,配置大致相同,飓风2208 KV1100+9047
,难道是电池的原因?你整机多少G ...

你好,这个机架好像是和你一起切的,记得不?

网友:
超级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只有三分钟。。。。

网友B:
谁有这架子 我也想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有这架子 我也想收一个

这架子不太行,劝你不要考虑,我准备换,只是没看中换那个,机臂太重,机身太软,如果机机放平,抬起其中一个机臂离地1cm其他脚都不动。

网友:
不正常 正常的话没有那么久

网友:
我2810 kv900 9055桨 1.5kg  4s 5000 15分钟

楼主:
3.6下来后充进4600ha

网友:
3s5000电池这个续航很正常,我360的机子,1300g,4200的电池只放出3500的电量,都能飞14分钟

网友C:
同样配置,工作忙没调好。楼主3s2200的电池飞过吗,有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配置,工作忙没调好。楼主3s2200的电池飞过吗,有多久?

8分钟 调到3.5飞11分钟

楼主:
用8045桨试过了,少1分钟,18分钟

网友:
同款电机。。。顶上!!!  我的挂齐还没有计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架子不太行,劝你不要考虑,我准备换,只是没看中换那个,机臂太重,机身太软,如果机机放平,抬起其中 ...

QAV400还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QAV400还是500

QAV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