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XG8失控!!!!?

楼主(2015-02-06):
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幸好有失控保护,飞机才没有飞走,而是螺旋下降,飞机摔了,电子设备捡回来了,但不知是何原因,XG系列的接收机和卫星天线接触不良会对接收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A:
你是接触不良失控的啊。

网友:
XG8还行啊

网友:
十分惊讶并表示慰问!

网友B:
我之前飞固定翼对频以后把回传卫星拿下去,只用接受机飞,不过只飞3d了,没试过太远的

网友:
XG7失控过

网友C:
XG7 6通接受机自炸过以后(在泥地里烂了一个星期后)只要一飞远就失控。。。。。。。。。。。。。

网友D:
JR XG8真的很不靠谱,FPV多次自动返航,有时才400多米。我之前用的JR XG8和Naza V1有时有冲突,机机会偏向一边,试了是XG8问题,其它控不会。用NAZA V1失控一次相当严重,狗3+黑炸的损失惨重,果断便宜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XG7 6通接受机自炸过以后(在泥地里烂了一个星期后)只要一飞远就失控。。。。。。。。。。。。。

我这个接收机也是,上次在灯杆上淋了一晚上,但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昨天突然失控,没搞懂,昨天中午设置失控保护,没想到真悲催了,以前没设置反而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触不良失控的啊。

接受信号不是只有接收机吗?卫星天线只是回传,所以连接线接触不良有一段时间了,没怎么管她,结果!!!就悲催了!!

楼主:
在没失控前觉得不错,手感也挺好,不过现在有点后怕,我现在在用XG8飞FPV,昨天幸好螺旋掉在草地上,只是机机报废了,电子设备还好,关键是没砸着人,要是砸到人了,就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JR XG8真的很不靠谱,FPV多次自动返航,有时才400多米。我之前用的JR XG8和Naza V1有时有冲突,机机会偏向 ...

我上次拉过一次距,当时接收机可能离地有点低,放在遥控器箱上,结果拉了300多米就没信号了,当时以为是地面杂波干扰,觉得在空中要好些,所以也没引起重视,结果昨天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飞固定翼对频以后把回传卫星拿下去,只用接受机飞,不过只飞3d了,没试过太远的

对啊,我也试过,有地面通电时,卫星天线就不同电,接收机通电了,试舵各舵机也是工作正常,有了这样的实践后,觉得卫星天线没啥用,尤其飞电机时,都是电调BEC**给各舵机供电,只要电池有电就可以了,没回传也无所谓。

网友E:
十分关注,我的是xg14

网友:
LZ有其它控的话,对换看看就知道了,现在用X9D和改装的DEVO7E的控都没问题,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分关注,我的是xg14

现在还没弄明白,机机捡回来,卫星天线连接线断了一根的情况下通电,接收机反映正常,可能条件不同了。打算改天再去拉距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受信号不是只有接收机吗?卫星天线只是回传,所以连接线接触不良有一段时间了,没怎么管她,结果!!! ...

跟回传卫星没多大关系,你接收机如果进过水或是严重的摔过都有可能使接受距离变短,特别进过水,不一定会马上有反应,长时间会有锈斑等等,会间歇性出现问题,接收机一定好好保护,精密的仪器最娇怪

网友:
XG的没用过,不过RD721+卫星101卫星接头有问题用胶带固定好还是会有断断续续的不良反应,道理一样吧。

网友F:
dmss卫星有增稳作用的, 卫星要么用要么不用, 别虚连着。 拆装卫星飞前都要重新对频。 接收机这种东西, 泡水了炸坏了有问题就最好不要再用了, 不然你用fasst也一样出问题

我xg14飞了有三百多起落了 一次失控都没有 rg731接收加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dmss卫星有增稳作用的, 卫星要么用要么不用, 别虚连着。 拆装卫星飞前都要重新对频。 接收机这种东西,  ...

XG8我也用了快两年了,一直没出过问题,昨天中午设定失控保护后,下午第一块电池都很正常,第二块就失控保护了。可能是卫星天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dmss卫星有增稳作用的, 卫星要么用要么不用, 别虚连着。 拆装卫星飞前都要重新对频。 接收机这种东西,  ...

XG8也两年了,也没失控过,昨天有些惊险,高度四百左右,在螺旋的过程中,我还尝试不停永控对准飞机,结果还是改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XG8我也用了快两年了,一直没出过问题,昨天中午设定失控保护后,下午第一块电池都很正常,第二块就失控 ...

用低功率模式检查一下接受稳定性吧,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