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问题,望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5-02-06):
1.手上有图纸,请教你们在哪里切割的,看了好多贴子都是激光割的,能提供一下么?
2.打算入手D10的控,玩玩艇,这个控能很好的支持艇和车么?必竞一个控可以用很久,或者有没有好的推荐?
谢谢各位

网友A:
找个有雕刻机的小广告部···图纸拿去几分钟搞定·······或者和我一样····纯手工

网友B:
我就用两套RC3S控,一共同6个接收,玩车玩船都没出过问题.而且喜欢它是中文,设置起来方便,   还可以设最高%30给儿子玩车.   就是后退要顶两下才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两套RC3S控,一共同6个接收,玩车玩船都没出过问题.而且喜欢它是中文,设置起来方便,   还可以 ...

谢谢回复,看了一下这个控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有雕刻机的小广告部···图纸拿去几分钟搞定·······或者和我一样····纯手工

谢谢,他们材料么?应该选什么材料呢?多厚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他们材料么?应该选什么材料呢?多厚重适合?

材料当然你自己想办法哦····至于厚度的话取决于你准备做多大··动力怎么配···如果动力足够大那就可以弄厚点的材料···大多自己做的话就是木板+环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