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刷固件提示通信错误-没有连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2-06):
我的APM2.6以前都可以刷固件的,今天想固件的时候提示通信错误-没有连接是什么意思?我的MP是1.3.19版本,APM可以正常连上MP但就是刷固件会提示这个错误

而且校准加速度计的时候,提示左右前后上下摆放的间隔非常短,每个间隔半秒都没有,都来不及摆好飞控它就直接提示加速度计校准失败了
哪位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A:
3.4V电压挂了吧,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V电压挂了吧,检查一下吧

什么3.4V电压?没用到3.4V电压呀,我是USB接口5V连接电脑刷固件的,JP1跳线也是断开的,连接电脑都正常就是刷固件老出这错误刷不成功!

网友B:
重刷2560  固件已超2560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2560  固件已超2560容量

如何重刷2560?能教教我吗?我的QQ是341661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刷2560  固件已超2560容量

同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的qq931755674

网友:
刷回低版本,恢复初始化,再刷高版本

网友(2015-07-25):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14):
拔掉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