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电机绕组

楼主(2015-02-06):
炸鸡了,朗宇X2212电机线被扯断,要想接回去,必须得把定子拆下来,粘的非常牢应该怎么拆呢?
另外,能不能把每组减少一圈,再连接好漆包线…能这样修复吗?

网友:
论坛里有帖子,搜搜看

网友:
寄回给朗宇修吧,他们客服态度还是不错的。
自己弄的话难保证今后也正常工作,给厂里他们能检测问题然后调整好测试过给你

网友:
长螺丝顶出来。

网友A:
如果要自己修复的话,把十字座固定到电机上,然后找个木凳子,把整个电机固定到凳子上面,用吹风机的热风给电机加温,手摸电机温度有点烫的时候,用扁口或者尖嘴钳,有凹槽的一个地方,用手巾包住定子,钳子卡住,左右来回拧,这时候定子就下来了。
  定子拆下后,用电子游标卡尺量一下漆包线的直径,到修电机的地方给他们买一点,基本都是以斤卖,买一斤够用好几次了。然后看电机是几条漆包线并起来绕的,拆的时候要数着绕了几圈,要记住绕的时候,哪边是进脚,哪边是出脚。这样绕好以后,放绝缘漆里浸泡一下,马上捞起来(不滴下绝缘漆为佳),赶紧按进定子里,待漆完全干透就可以使用了。
  我自己绕过新西达的A2212/6T  2200KV的,到现在完好,非常好用,感觉比原来还暴力了!原来用的6*4桨,自己绕了以后只用了5030桨

网友:
这人修电机

网友:
这样电机会变形的

网友B:
坛子里有好多修理电机的帖子,自己修理没有太大的难度的,祝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自己修复的话,把十字座固定到电机上,然后找个木凳子,把整个电机固定到凳子上面,用吹风机的热风给 ...

正合我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好多修理电机的帖子,自己修理没有太大的难度的,祝成功修复。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自己修复的话,把十字座固定到电机上,然后找个木凳子,把整个电机固定到凳子上面,用吹风机的热风给 ...

强悍,赞

网友C:
不建议把定子拆下来,就算你用上面的方法也不见得拆得下来,还容易把定子搞坏,把线慢慢拆出了,按原来的数据直接绕,不过这需要点技术和耐心,如果你买一斤线的话够用十年了,以上是绕过几十个电机的经验。朗宇2212 kv980的数据我有,要过两天上班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把定子拆下来,就算你用上面的方法也不见得拆得下来,还容易把定子搞坏,把线慢慢拆出了,按原来的数 ...

好的,麻烦您发到429570886@qq.com,谢啦!

网友D:
直接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新的吧

如果是上天的话当然要买新的,就是觉得扔了可惜,想修复了做别的用

网友:
从新绕吧,减少线圈效率会降低的

网友:
还是寄回厂家吧

网友:
定子铁芯和底座是粘死的,自己修比较容易修坏,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其实也不难,轴承卸掉用电烙铁加热就能弄下来了。要是辽宁的我可以免费帮你修

网友:
学习一下维理,也不错。

网友:
线圈一般都会有绝缘胶,所以完完整整的把线拆下来难度很大,定子没有专业的工具也很难搞定,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把定子拆下来,就算你用上面的方法也不见得拆得下来,还容易把定子搞坏,把线慢慢拆出了,按原来的数 ...

你这个相邻两极绕线方向是相反的啊。我自己绕过的全部按一个方向绕的,然后采用星形或者三角形接法引出线头。

网友:
定子不用拆下来,线圈工厂机绕后后期经过浸漆处理,用电吹风加热后就能轻松把线圈弄下来了

22系列的12极定子刚好能绕进10根0.5的线的,给朋友重新绕了很多只了.........

网友:
上下两个轴承顶出来,找个小板凳,把定子用螺丝固定在上面,用电烙铁插到中间,加热5分钟,拿老虎钳子垫上布,左右一拧就掉了。装的时候打上环氧树脂或者AB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