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FPV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自己做了个显示器。。15.4的LCD屏用雪花屏驱动板驱动的。但是屏的亮度只有200流明。这样是不是在室外看不清啊。如果做一个纸箱样的遮光罩呢。

网友A:
恩,你把头伸到箱子里绝对够亮

网友B:
我认为是否雪花屏到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亮度是最关键的,我们即使400亮度的7寸屏用了遮光罩阳光下还是希望能更亮些

网友C:
你象楼上头像那样弄亮度保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