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360 油门推动过了 百分之五六十,尾巴爆震

楼主(2015-02-06):
问题初步解决,主要是买了论坛上一个卖家的老版机器,让卖家骗了,以后再论坛上买360一定要看好是否是最新升级版本,要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很多配件尺寸都有问题,和kds沟通后已经帮助解决。

爆震的感觉就是 手都快抓不住,噪音超大。

新问题,360 油门推动过了 百分之五六十,尾巴爆震。都是新件,我把尾桨拆掉 推油门没有出现爆震,换了两个新浆 还是不行。   全新飞机  尾轴 尾桨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尾桨的问题,因为尾转速很高,对桨的要求也比较高,之前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只要换了碳尾桨或轻的平衡比较好的立即没有震动了

网友:
调、换。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的问题,因为尾转速很高,对桨的要求也比较高,之前遇到过一些这种情况,只要换了碳尾桨或轻的平衡比 ...

现在的情况是 油门推倒一定的转速开始爆震,再推一点就不振了, 就是达到一定的转速时就会爆震,这个怎么排除,桨用的都是新浆,在x3上正常的。 还有就是大齿盘皮带,怎么装转起来就朝下跑 蹭侧板

网友:
跑皮带是因为马达齿没有安装到位或是大齿盘上面少装了一个垫片,具体的可以加我的QQ674315567 详细说明,

网友(2015-03-11):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 油门推倒一定的转速开始爆震,再推一点就不振了, 就是达到一定的转速时就会爆震,这个怎么 ...

我勒个擦,一样的情况,已经发回kds解决了,等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 油门推倒一定的转速开始爆震,再推一点就不振了, 就是达到一定的转速时就会爆震,这个怎么 ...

我觉得是齿轮的问题  就是大齿盘连接动力前面的小齿高度不够   你注意看  皮带绝对是平行的

网友B:
不要的话 我用x3换个玩玩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的话 我用x3换个玩玩啊 ??

可以换

网友:
qq945286186   你的也行
就换空机  哦  我的就飞了不到10次  还没帅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