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和AOMWAY图传和minimOSD如何连接 还有minimOSD和APM如何连接

楼主(2015-02-07):
首先是 鹰眼1+两组线和AOMWAY图传 还有OSD图片
左下角的 gnd vout Vin 是我画图这么接吗? +12V是什么都不接吗?
图传上其他的接口接哪

不知道这个POWER_IN接哪

还有这个OSD和APM怎么链接 买的配件线没有对口的 线需要自己做吗?还是有现成的线可以买?

麻烦给详细的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你的OSD模块不需要供电?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网上可以百度到一个apm连线图的,里面全包括了

网友:
不用插gps?

网友B:
简单和你说一下,
1、鹰眼1+也就是充当摄像头,为5V供电,接在MINIOSD带IN字样的针脚上,地、信号及电源线对应接上,不用管12V字样,供电电源电压大小由我们自由支配;
2、图传接在MINIOSD带OUT字样针脚上,地、信号对应接上,5V OUT接在12V针脚上;
其中MINIOSD上IN或OUT针角接的都是视频信号线;如有接头不匹配,如鹰眼的POWER IN,你可以把金属插头抽出来,插入另一个插头中间就正好和MINIOSD针角对上了。图传的AUDL和AUDR不接,这是左右声道;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杜邦线进行连接,但无论怎样,一定要注意线序不要接错了,否则.........
以上两步就完成了这三者的连接。图传接12V电后,由图传输出的5V电经过MINIOSD又给鹰眼供电,这样整个视频图传系统就正常工作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和飞控接了,要连的线是MINIOSD的TX、RX、5V和GND,我觉得要接的是APM的TELEM通讯口,因为我本人没有APM,所以你只要查一下这个口的引脚定义就行了,MINIOSD的RX接APM的TX口,MINIOSD的TX接APM的RX,5V和GND对应接就OK了。

网友:
关注下,准备也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和你说一下,
1、鹰眼1+也就是充当摄像头,为5V供电,接在MINIOSD带IN字样的针脚上,地、信号及电源线 ...

大神 你太牛逼了 讲的即细心又详细了真诚想交个朋友 有些细节我想再咨询一下 方便给我说一下QQ号码?

楼主:
楼上 liujiang168  讲的真的很好 我今晚就测试 如果你按照我这个配置买的话 我给你淘宝连接和我配置的价格 你可以参考 我刚入手不久 也是新手

楼主:
GPS接口很简单 有专门的线和接口 插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有,网上可以百度到一个apm连线图的,里面全包括了

那个我看了 对于新手来说有点绕。。。楼下有位liujiang168 讲的很明白了 我现在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太牛逼了 讲的即细心又详细了真诚想交个朋友 有些细节我想再咨询一下 方便给我说一下QQ号码?

过奖了,见消息。

网友(2015-08-15):
LZ的OSD可以正常使用了吗?我用APM供电灯都亮了,但是OSD没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