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BUS接PIX,用9-14通控制云台(舵机)动作

楼主(2015-02-07):
众所周知SBUS最高支持16个个通道。而PIX蛋痛地只用到其中的个8个。其它都用不上。
如果此时接个云台或搞个空投或点个烟花拉个烟就要另外接接收了。
在翻了好几个国外的贴子都没说可以这样搞。更可惜的是diydrones里的光头强(Randy)说ArduCopter是不支持的(点此看原文),以后会加上云云。貌似从去年二月份到现在还没加上。
不甘心的我继续翻,在第三页里看到了希望。最后也成功了。在此感谢Olex S原文贴子

首先在PIX里的全部参数树里找到BRD参数点开,看看BRD_PWM_COUNT 里是多少,默认是4,如果觉得不够可以改成6,这样6个AUX输出全是舵机输出了。

然后找到RC9里的RC9_FUNCTION里设置成1。就是直接从通道直接输出。其它几个通道也相应地将RC*_FUNCTION设置成1。

重点来了,在MNT(云台)里找到MNT_RC_IN_PAN、 MNT_RC_IN_ROLL、 MNT_RC_IN TILT 这三个参数,设置成 9 10 11 或其它通道,虽然在说明里只能用5-8通。

到此如果只是接无刷云台的话就可以用控的9 10 11通道来控制了。
但如果想接舵机的话,PIX是没有BEC输出的,要另外接个BEC来给舵机供电。

PS:此贴同时发布在diywrj

网友:
收藏下,不知道apm支持多少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很有意义。谢谢分享

网友:
顶 LZ这贴子令众多有f 6208sb 的魔友能尽用所有通道,不必双接收,这个必火

网友:
测试成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研究经验!

力顶~

网友:
如何把PIX的输出定义到AUXOUT呢。

网友:
技术贴,得顶

网友(2015-04-12):
楼主,你好,能跟你请教下PIX的AUIX口能接数码舵机么?我用的Power HD 1206TG会抖舵,用那种配合好?谢谢!

网友:
“重点来了,在MNT(云台)里找到MNT_RC_IN_PAN、 MNT_RC_IN_ROLL、 MNT_RC_IN TILT 这三个参数,设置成 9 10 11 或其它通道,虽然在说明里只能用5-8通。
到此如果只是接无刷云台的话就可以用控的9 10 11通道来控制了。”

楼主你好,这句话没有明白,前面几步完成以后,9通道以后都是直出了,为什么还要把云台的5 6 7改为9 10 11呢?

我是想用辅助通道接无刷云台控制板用,以便用多余通道控制云台的模式切换个俯仰、方向通道的控制!

谢谢了先!!!

网友(2015-06-11):
请问BRD参数树中怎么没找到?你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请问下PIX如何知道哪个是接收机的9.10.11通道?如何校准?

网友:
问一下,5通道控制云台了,那模式用哪个通道控制?

网友(2015-08-11):
这个贴子顶一下,做个记号,MP里面的云台设置里只能选接收的5-8通道控制,参数里可以用到后需的通道的话,确实可以少个接收机了。

网友:
没那么麻烦,参数设置里,有一项扩展输出,全部选择映射就行了,9-14  就是AUX1-6

楼主:
现在新版软件已支持了,大家当没事发生

网友(2019-08-19):
请问楼主PIX的固件版本是多少?我的全部参数里面找不到RC9_FUNCTION。

网友:
另外,我用的是天地飞9和配的DBUS,可不可以用?如何校准遥控器?

网友:
我用DBUS对拼成功以后,发现PIX里面不能校准遥控器。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抱歉,不是DBUS,是WBUS

网友(2020-06-28):
MAKE一下,必须顶!~

网友:
看一回赞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