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天龙250无副翼加K8黄金战士的设置

楼主(2015-02-07):
大家好我的天龙250加K8黄金战士银燕08DE舵机,K8侧装后向K8主旋翼和尾旋翼感度都是40,浩马特电机,好赢30A电调,装完机后试飞,但是油门一过中点飞机就左右前后乱动,好像不能平衡,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还有K8主旋翼和尾旋翼的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
k8可以装到肚子里呀,为什么非要侧装

网友:
天龙旋翼头精度太低,很容易导致这个问题,新的也一样,换飞越吧

楼主:
250的肚子放不进去K8就窄一点,要放进去就要把壳卸了所以才侧装。不换旋头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那是震动问题吗?

网友:
直上450了,250很难搅头痛的事多了!!!

楼主:
450有了,比较喜欢250就入了一台,慢慢弄吧。

网友:
昨天刚刚帮人维修一架刚装好,没炸过的天龙250,没有双桨,震动也不大,也是飞上去后抖得像筛糠一样,换另外一个炸过的天龙旋翼头(有无法调整的双桨,震动很大)反而没问题,最后用炸过的旋翼头中联+横轴+横轴轴承+原来的桨夹解决问题,估计是原中联有变形,或者横轴轴承旋转起来后不顺滑,没时间慢慢查了。
更换过程中发现两个天龙无副翼头,桨夹不一样,一个大桨螺丝直接上,另一个要用防松螺母,而且中联高度不一样,换个中联0螺距偏很多,还是飞越的fbl头好,精度高又不容易坏。
不过250 调好了也很好飞的,休闲飞行很方便,场地要求小又比450耐炸

网友A:
尾巴感度再降点试试。。

网友:
  天龙无敌!!!  天龙250 ,毁你一生没商量!

楼主:
好的,我试试降低尾巴感度。

网友B(2015-05-15):
引用 网友A:
尾巴感度再降点试试。。

有没有250机,K8数据文件?

网友:
天龙精度一般般而且材料偏软。装机调机要水平。不过把这个装好了水平会大进一步!

网友:
主旋翼感度 調下到34 試試

网友:
把旋翼頭重新組裝一次及加點潤滑油,有機會解決問題。

网友:
十字盘的上下盘虚位太大,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250机,K8数据文件?

k8就简单调调就能飞的挺稳了,你打开主界面,参数比默认的在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