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冲浪者的反扭?

楼主(2015-02-07):
我做了一点右拉 问题还是没解决 是应该做左拉吗?配置 2216kv1100 配9寸apc

网友A:
如果反扭不太嚴重的話,
SUB-TRIM 副翼吧.
就是副翼控制旁邊的小按扭.
換電機或槳相對比較麻煩一點, 測試跟調整一般新手比較難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反扭不太嚴重的話,
SUB-TRIM 副翼吧.
就是副翼控制旁邊的小按扭.

调微调是现在的办法 不过主要是滑翔的时候麻烦 我打算做个角度直接把反扭消除

网友B:
调副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副翼就好

可是滑翔的时候又要调回来很麻烦啊

网友:
調教個油門跟副翼的mixing可以嗎?

网友C:
机头正对着你  电机向左偏一点  电机底下垫2-3个垫片可以解决反扭  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头正对着你  电机向左偏一点  电机底下垫2-3个垫片可以解决反扭  我的就是这样

能上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