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不能解锁,求指导

楼主(2015-02-07):
新装的F450,新西达A2212电机,30A电调,QQ Super飞控,DEVO7E遥控,RX701接收机,接线都是照说明书做的,就是解不了锁?请各位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遥控器是几通道的,我呢个情况更你差不多,最后误打误撞动了动除了1.2.3.4通道外的其他通道,然后就能了

网友:
你试试吧,我也是新手,不行就找大神

网友:
油门操纵杆每个角都试一下,建议仔细阅读QQ飞控的说明书看看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我曾用DEVO7E做过船模遥控,正好也是方向通道,把通道的操作量修改成60,太小了。还原120后就正常了,7E用的是Gale的固件程序。

网友A:
我想问问怎么上锁 我qq飞控解锁完不能上锁 而且每次解锁完都没有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怎么上锁 我qq飞控解锁完不能上锁 而且每次解锁完都没有怠速

如果你用的是美国手,用油门拉杆打到左下角就是加锁,右下角就是解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用的是美国手,用油门拉杆打到左下角就是加锁,右下角就是解锁。

左边油门 可现在是用右边解锁的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油门 可现在是用右边解锁的 为什么

方向通道反向了。控制器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通道反向了。控制器调一下就可以了。

是第几通道

楼主:
一般是第四通道